冶金
热电阻一般都是三线的,怎么和温度控制仪器接线呢?

楼主(2005-12-31):
热电阻一般都是三线的,怎么和温度控制仪器接线呢?

网友A:
为了消除连接导线电阻变化的影响,必须采用三线制接法,温度控制仪器多数都提供了三线制接线的方式。可以参照具体的说明书来做。

楼主:
输出也是三线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