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讨论一下数字缸

楼主(2005-12-31):
请大家讨论一下数字缸
 有没有数字缸
 有那位使用过数字缸

楼主:
数字缸能否达到0.01MM的定位精度,

网友A:
我国有数字液压缸,也有数字电缸,其水平领先世界,你要的控制精度完全可以达到,详情你可上液压论坛了解。

网友B:
数字缸是我第一次听说,有没有对此精通的介绍一下。

网友C:
你先看看下述网页:
http://bbs.gongkong.com/detail.asp?id=302215

网友A:
提供一张数字缸的照片

网友C:
to ysx317: 发图片前,最好先用 HyperSnap 调整图形宽度约为 800 像素,图用 GIF 格式,像用 JPG 格式,存储后再上传,便于大家观看。 例如:

网友A:
谢谢, HyperSnap 是什么,

网友C:
请你用百度http://www.baidu.com/搜一下儿HyperSnap:
百度一下,找到相关网页约215,000篇,
例如:
截图软件专题之HyperSnap使用介绍
功能强大的抓图工具——HyperSnap

网友D:
我可能猜中了工作原理,他用液压随动、仿形原理,油缸与步进电机带动的丝杠随动,丝母移动多少,活塞就移动多少,只要丝杠与丝母的精度足够高,那么活塞的位移精度就高。

网友A:
TO wer123:
你非常聪明,凭外形就能差中大概原理,你这种原理在早期的数字缸确实出现过,但有许多不足,所以后来被淘汰出局了,现在的数字缸已经完善得多了,它可以代替大部分的比例系统和伺服系统,但比这两个系统又简单、可靠和价廉,前两种系统必须是搞液压的专家才会干,而数字缸是任何人都会用的高水平的傻瓜系统,他把液压和控制从专家手中解放了出来,是传统液压及控制技术的巨大进步,可广泛用在各种工业自动领域中。

网友D:
光吹不行,把工作原理说出来,说得对才能让人服气。

网友E:
就是啊,总在这里说你们多牛,说的我都不想听了,也说点具体的啊,如果变负载的情况下,你的同步能解决吗?

网友A:
激将法也不管用,因为有许多是公司商业秘密和技术诀窍,公司没授权,谁也无权乱说.并且几句话也说不清楚,如果真先解决问题还是上网站或者直接找该公司要资料更好.
既然是在谈同步,当然是在各种工况下都要满足,否则还叫同步控制吗?

网友D:
ysx317:
对数字油缸的宣传应该到位,才能有更多人关注,其实,既然有专利,专利文件是公开的,不过我们不愿意花这个钱去专利局或者网上检索,希望你能在这里说一说。

网友A:
数字缸其实很简单,最后面是步进电机,它是接受数字脉冲信号而工作的,步进电机带动阀芯运动,改变油路流向,引起缸杆运动,缸杆是空心的,内装有传感器,传感器直接检测活塞杆的速度和位移,将速度和位移直接反馈到数字阀上,实现速度反馈和位置反馈,自动完成速度跟踪和位置跟踪,形成闭环控制,因此,数字油缸的速度就是步进电机的转速,数字油缸的行程就是步进电机的转角,一一对应,因此,把伺服系统复杂的闭环控制变成了简单的开环控制,液压传动基本没有了其他阀门,也没有了控制概念,液压油变成了只携带能量的介质。我们的理念是——把控制交给电,把能量放大交给液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