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微型步进电机控制

楼主(2005-12-31):
   我现在要控制一个两相微型步进电机,是定位控制,也就是步进电机驱动螺母前进,但是要使螺母的定位要很精确。
    螺纹的螺距是0.5mm,而最大行程只是1mm,但是一般情况不要求有这么大的行程,所以对电机的运行速度就没有苛刻的要求,这个可以根据步进电机要求的运行速度来确定。
    另外就是我对力矩要求也不大,要使用编码盘做成半闭环位置控制系统,速度要求不是很高,力矩要求也不是很大,有人建议我用减速器,请问一定要减速器吗?
    我考虑使用编码盘来保证精度要求,并使用细分来改善运行性能以及提高精度。但是市场上的驱动器尺寸一般比较大,而我的安装空间很小,我想自己来做细分驱动,并把它整合到控制板上,希望各位能给我分析一下是否可行,先谢谢了!
    我选的步进电机电压3~6V,电流0.5A,谁能给我推荐一款驱动芯片啊?

楼主:
    我的步进电机直径是22mm的,长度27mm。
   各位老师, 帮助我一下吧,急啊!

网友A:
你可以用单片机自己设计一个!!!有关资料可以到《电子报》杂志合定本上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