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压电器/控制元件
空开的选择?

楼主(2005-12-31):
一个110KW的电机,选用多大的空开,有没有公式?

网友A:
算电机的电流啊,P=√3UIcosΦη,估算就是220A,按这个选空开咯!!

楼主:
不用考滤启动和裕量吗?

网友B:
选用电动机保护型的断路器就是考虑了启动,有了裕量就没了过载保护,只有短路保护.

楼主:
一个系统共有6个电机,分别为110KW 206A;1.12KW 2.4A(2台);7.5KW 17.3A;2.24KW 5.5A;3.73KW 7A。电机不同时启动,此时系统主电路应选多大的空开,

网友C:
选用脱扣电流是250A的空开 205+2.4+17.3+5.5+7=237A,由于电流不可能满负荷,实际工作电流应该<220A
如DZ20-400 250A
尽量不要选用脱扣电流和壳架电流相同的

楼主:
不用考滤启动电流和裕量吗

网友D:
楼主开了两个“坛”啊。
225A。
250A也可以。

网友A:
下面引用由飞山在 2005-12-31 13:41:00 发表的内容:
不用考滤启动电流和裕量吗
--------------------------------------------------------------------------------------------
250A的断路器,本身就是考虑启动的,D型断路器有错过电机启动的时间啊!

网友E:
还要看启动时间和负载类型,我公司110KW的电机,启动时间是25S《重载》。用250A的就会跳闸。

网友C:
250A跳闸可以选用电子保护的,不过塑壳断路器电子保护的很少见

网友F:
电子脫扣器的塑壳一大把,abb有,snd也有stu后缀的和nsxxm专用电机保护塑壳断路器

网友C:
进口断路器没有用过,看来还是少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