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以太网
计算机关不了了,帮帮忙

楼主(2005-12-31):
计算机关不了了,内存是好的,系统也是刚刚新装的,咋办?
我是没办法了,高手们帮帮忙了

网友A:
说的太简单了,电源拔了还不行吗?开个玩笑,你的是什么操作系统?如果是XP,看看是不是高级电源管理功能有问题;又或者是Norton,Google桌面搜索,百度硬盘搜索这样的实时监测软件影响关机;还可能是硬件故障。

网友B:
将电源开关恩下,直到电源自动关闭为止。

网友C:
采用自动关机软件,没有关不掉的!!!

网友D:
还有CIMOS里面的电源管理项设置检查一下
一般都是高级电源设置里的关机时间太长 许多人以为关不了机
把关机时间设置的快一些

网友E:
如电源开关不是自返回的,就要手动关闭电源。我的工控机就是这样的,真麻烦!

网友F(2006-04-05):
按住开关5秒以上,怎么样?关了吧,如果关不了,请检查电源设置中:“按下电源按钮”中应选“关闭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