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有检测非金属的传感器吗?

楼主(2005-12-31):
求各位大虾帮忙,有检测非金属的传感器吗?电感式的接近开关可以吗?(成本原因不考虑光电开关)

网友A:
光电开关也有便宜的啊。
电容式接近开关可以检测金属或者非金属。
电容式接近开关包括一个传感器电极和一个屏蔽电极两个有效部分,这两部分组成一个电容器,当被检测物体(金属或者非金属)接近感应面时,电容器的电容值就发生变化,如RC振荡电路的电容值随着被检测物体的接近而增大。振荡电路被设置成电容值增加时开始振荡。
电感式的接近开关只能检测金属物体。金属改变其发出的电磁场引起开关状态变化!

楼主:
谢谢曹工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