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hc900中顺序控制

楼主(2005-12-31):
请问:hc900中顺序控制SEQ模块中的模块属性中的Event Signal#1和Event Signal#2的作用是什么?SEQ模块可以控制几个顺序控制的步序?谢谢!

网友A(2006-10-24):
还有seq功能块怎么用?怎么运行不起来?

网友B(2007-12-08):
Event Signal#1和Event Signal#2是两个触发事件,一般Event Signal#1比Event Signal#2优先级高,如果同一时刻着两个事件都ON时,执行Event Signal#1事件跳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