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开的选择问题?

楼主(2005-12-31):
请教:一台110KW的电机,应选择多大的空开?

网友A:
   本人意见:如果是水泵之类电流随负荷加大而增加电流的话选择250A空开,整定电流选择在200A如果一恒定负荷的话整定电流调到250A可以了

网友B:
400A的断路器,额定电流选择250A.

网友C:
250A差不多

网友A:
选贵的就行

网友D:
几级的/如果是8极或10极的250的就有点小了,总之一句话根据你电机的电流选

网友E:
开关种类繁多.分多种用途. 电机的启动电流和启动方式有直接关系.普通启动方式,开关要选电机专用的开关.

网友F:
额定电流2-4倍就可以

网友G:
你知道起动时的电流是平时的6-7倍就行了。就知道用什么样的开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