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年现场实际问题解决方法,清囊奉献!

楼主(2005-12-31):
1,abb s800模块向现场供电方法。使用TU810时,如现场是4线制,dcs不用向现场供电时,不用在底板上连接外部24v电源。如需dcs供电可另加端子送电,但零极要接在AI810的L-上。
在使用TU830,TU844等向现场供电的底板时,一定要将底板上的L1+,L2+都接24v,它们分别给两组供电的。
2,AC800F关于OSP保护值的计算方法:%(输出开度)×284/256=OSP值
                                  0.16*%(输出开度)+4=电流值
3,AC800F冗余profibus的设置。需要将bus地址为0,seconderd地址为1(不是默认的情况),这样才能实现冗余切换(在profibus设置里修改)。还要将“内存配置”中的“总线站地址”的最低总线地址改为0。

4,冗余AC800F,切换情况。
   当拔主控制器IE1时,切换倒从控制器,从控制器prim灯为桔色。
   当拔主控制器IE2时,切换倒从控制器,从控制器prim灯不亮。
   当拔主控制器FI830时,切换倒从控制器,从控制器prim灯为红色。

5,AI845和TU844(冗余型)一起使用时,因为TU844只能接受电压输入(0——5v),如果需要4-20ma电流输入时,需要加TY801K01电阻。(安装时注意电阻有灯面朝下)。

先写这么多,以后会慢慢添加。上面的每一天经验可以说都是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经历总结出来的,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少走弯路。同时也希望其他的朋友可以将你们的经验写出,给更多的人以帮助。
希望这里成为所有工控人的乐园!
祝大家新年快乐!

网友A:
真是要谢谢楼主,辛苦了!

网友B:
不错,支持多多发表!

网友C:
辛苦了楼主,继续呀!

网友D:
怎一个顶字了得!^_^

网友E:
楼主精神值得学习!

网友F:
各位好:
    我是工控行的新手刘建,现在在重庆销售SICK光电产品和研华产品,并从事简单的系统集成,希望各位多多支持!
    我的联系方式是:023-86014655,13628454256
    谢谢!

楼主:
元旦之后,马上回路!
6,DCS柜内的信号接地铜排需要同机柜隔离,使用专用材料(绝缘端子)。信号地要求电阻小于1欧姆,保护地要求电阻小于4欧姆。电缆的屏蔽层要接信号地。

7,ABB AC800F上电出现的问题:因为一根控制器与RLM01相连的profibus电缆出现错误安装,导致FI830主从通讯错误,所以IO站模块只在上电时闪烁半分钟左右,除CI840的灯以外全部熄灭。
解决:找到那根错误安装的电缆,修改正确。

8,ABB AC800F 系统,S800 IO。问题:一个站中最后3个AO845 fault灯亮。
解决:在试过所有AO845,CI840通讯都正常的情况下,将它们上面的底座换掉,恢复正常。

9,ABB AC800F 系统。问题:操作站趋势没有显示。
解决:在线模式下调出系统时间同步,点击确认,趋势正常。如果再次调出系统时间同步,点击确认又不正常。

10,ABB AC800F系统。问题:在没连现场设备时,IO站显示“诊断数据溢出”和“诊断数据存在”的蓝色三角。
解决:这是因为没有连接现场设备,所以导致许多报警信息,超过了诊断缓存,现场正常后就没问题了。

楼主:
希望更多的人能将自己的经验同大家共享!

网友G:
搂主辛苦!
值得啃啃

网友H:
继续努力!

网友I:
 搂主辛苦!请教下“超强诊断数据溢出”问题多谢!!!

网友J:
       搂主辛苦了继续努力!

网友:
楼主精神可嘉,谢谢.

网友K:
来到这里真好,谢谢各位了!

网友L:
谢谢各位高人指教,我是新手。提前祝各位新年快乐!!!!!!!!!

网友M:
很好的事情,
很无私的奉献!

网友N:
谢谢!
有没有关于西门子方面的解决方案啊

网友O:
我的经验:西门子S7-200与电脑通过普通485/232转换器通信,受干扰严重,怀疑由于共电源的原因,因为用手提电脑是一点问题都没有,解决方法:于A+、B-线间接104电容和330欧电阻,其中104和330是串联

网友P:
请问各位,谁有浙大中控SCDUG系统调试软件。请给我发一个。lh-1116@163.com

楼主:
11,ABB AC800F 操作站全屏显示不能占满,总是留一个空条在边上。这是因为画图时“标尺”选择了off,所以需要调整到1280×1024象素
12,ABB AC800F 如何使棒状图可以显示报警,并且可以确认?
    双击动态目标在“位指定”——Bit1,2,3的右边在信息边打勾——点击“设定”——输入对应的标签名称——查询——在此“标签名”前打勾——在“显示信息点”打上勾——在相应类型前打勾——确认。
13,ABB AC800F 在vis的configtion中设置了“打印机”为工作打印机(打记录,针式)但vis中无法打印。
   后来发现在vis configtion中“打印机”默认为“硬拷贝打印机”必须把“打印机2”设为“硬拷贝打印机”“打印机”为工作打印机。
14,ABB AC800F TREND SERVER的使用方法:
   1,首先在一台机器上安装TREND SERVER软件,并设置好相应的资源ID,IP地址等。
   2,在CBF中创建网关,并选择为TRN-网关类型,在“网络”中设置好资源,ID,IP地址(必须同安装TREND SERVER时相同)。
   3,在vis下建立趋势画面,并选择“使用变量”类型,“时间间隙”设设小一点,大了容易出现趋势中断现象。“时间间隙”可以不选择。变量不能直接使用通道(注意!!)
   4,在操作员站上安装TREND SERVER的客户端,并填写好已装TREND SERVER的ID和机器名。
   5,在运行TREND SERVER会随CBF一同启动,联机调试并下载就可以了。而操作员站上不会出现TREND SERVER的任何东西。
   6,如只安装TRENDSERVER而不在操作员站上安装CLINT,也可以读取趋势但会有中断,所以不推荐这样。

网友Q:
感谢朋友!! 多多益善哈  邮件:dianqizidonghua@sina.com.望能多联系!!

网友R(2006-03-08):
学习学习还要学习...楼主你好棒!

网友S:
逻辑 逻师傅的资料可不是书本上可以找到的 非常感谢楼主的无私奉献精神 值得我们向您学习  好文章 收藏。

网友T:
我是新手,急速成长中,来此论坛,受益匪浅,感谢所有前辈!

网友U:
毕业两年
感觉还是工控网站学的东西多啊
顶了

网友V:
辛苦了楼主,继续呀

网友W:
我刚接触到ABBS800,哪位帮我一下
1.换通道怎么操作
2.添加一个开关量控制(电机)怎么操作
                    谢!

网友X:
看后对我很有帮助

网友Y(2006-04-16):
虽然看得不是很懂,楼主精神可佳啊!

网友Z:
好东西,百看不厌.好文章,百看不倦.谢谢楼主.

网友AA:
看后对我很有帮助
太好了 谢谢!

网友AB:
支持大家无私的交流,俺们初学乍到,请多多指教!

网友AC(2006-06-12):
谢谢楼主的无私奉献!!

网友AD:
堪为我辈学习经典,我顶!!!

网友AE:
  曾经接触过ABB AC800M系统,有个小问题,DCS柜内的24V电源正端对地有48V电压,24V电源负端对地有24V电压,正负之间是24V,什么原因。哪位大师可以告诉一下,谢谢了。

网友AE(2006-07-13):
感谢作者的经验,受益匪浅呀。

网友AF:
羡慕呀!有经验的。感谢!
希望浙大中控的前辈也有这种精神。

网友AG(2006-09-04):
有没有霍尼韦儿HC900方面的?

网友:
我虽然不是用ABB的东西,但是楼主这种精神还是值得我们学习,谢谢了。

网友AH:
换通道只需要在硬件组态中把原通道变量换到相同的其它通道下载就可以了!但要注意,有的模块需要软件硬件跳线,比如西门子的ET200的I/O站的AI模块!(住:ABB800可以通过profibus总线接西门子的ET200的I/O站)
添加开关量电机,需要两个DI,一个DO。DI为本远控和运行信号,DO为启停控制!步骤:添加变量,复制原电机的控制的FBD程序并设置相应的输入输出变量,并做出相应的逻辑控制程序!最后画面组态,下载,调试!
写这些,我总觉得一个初学者看不懂,因为实际操作比这复杂的多!

网友AH:
 jnnancy: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6-7-11 21:10:00
      曾经接触过ABB AC800M系统,有个小问题,DCS柜内的24V电源正端对地有48V电压,24V电源负端对地有24V电压,正负之间是24V,什么原因。哪位大师可以告诉一下,谢谢了。

也许电源冗余中出了问题

网友AI:
以后有更多的经验介绍就更好了.

网友AJ:
谢谢楼主倾囊奉献

网友AK(2006-11-18):
Thanks a lot for your full share!
I was with ABB AC800F for 2 years.

网友AL(2007-01-16):
多谢,收下了!

网友AM:
顶,太好了,希望像“逻辑”这样的同仁越多越好啊

网友AN:
楼主辛苦了,继续呀

网友AN:
  辛苦了楼主,继续呀!毕业三年感觉还是工控网站学的东西多啊!
顶了 !!!!!!!!!!!!!!!!!!!!!!!!!!!!!!

网友AO(2007-03-08):
接地铜排与柜子之间隔离(绝缘).那信号线通过什么怎么接地呢

我是谁?~

网友:
楼主辛苦了~
对于我们新手而言,这些东西是天书,看的不是很懂.希望前辈多多指教!

网友AP:
我收了,谢谢老师!

网友AQ(2007-05-15):
受益匪浅阿,楼主辛苦

网友AR(2007-06-18):
我是一新手,对工业控制感兴趣~~~~!!!!

网友AS:
楼主辛苦,我是即将踏入DCS系统学习的新人,多谢您这这种无私的人。敬礼

网友AT:
写的不错,顶我使劲的顶

网友AU(2007-09-22):
没用过ABB的,但经验是来之不易的,谢谢无私!

网友AV:
谢谢个位的无私奉献

网友AW(2008-11-22):
现场老手,新手先谢,希望能得到AC450的编程手册,谢谢。

网友AW:
iw112_2@126.com这是我的邮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