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施耐德变频器调试)

楼主(2005-12-31):
我有一台施耐德变频器,用于恒压供水,型号ATV31 ,5。5KW,在运行过程中,出现频率突然上升,压力也上升,几秒钟后,恢复原状,时间间隔不定,不知什么原因,有那位老师给解答一下!!!!

网友A:
如果是变频恒压供水。。我认为最大的问题点在变送器上,,,,可能是变送器坏了,,不防在出现故障时没一下变送器信号

网友B:
是PI参数没调好吧,超调比较多,减少PI参数试试呢?

网友C:
难说可能是因为变频器对压力变送器的干扰.试用屏蔽线,或者加电容隔离!

楼主:
谢谢各位老师的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