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利用作业信箱从SIEMESN HMI调用时钟的方法

楼主(2005-12-31):
最近有些朋友问到如何从SIEMENS HMI取时钟的问题,现将方法告诉如下:(因为不能发BMP格式的图片,所以我没有贴图)
1:在HMI上建立"日期-时间"区域指针,这个区域指针指向一个6个字的首地址,将要用来存放年,月,日,时等.(假设定义为MW100开始的6个字)
2:再创建一个"作业信箱"的区域指针.这个区域指针志向一个4个字的首地址.(这里假设为MW120)

作业信箱用于和PLC之间交换数据,作业信箱在SIEMENS HMI里面是定义好的,第一个字的低8位用于存放作业号,2,3,4个字用于存放作业参数,作业参数根据作业号不同而不同.
HMI规定作业号是固定的,例如:40号作业用于传送日期时间到PLC,51号作业用于选择画面

好了,两个区域指针已经定义好了.这时,我们根据我们的条件望作业信箱写作业号,HMI就会产生相应的动作.
例如:我在OB1下,用一个秒时钟做条件,将40写入到MB121(上面定义作业信箱首地址MW120).
那么在MW100开始的地方,PLC就会收到来自HMI的时钟.

HMI的作业应用是很广泛的,尤其在使用OP时,需要控制LED等.可以起到很好的效果

楼主:
希望斑主给我加10分,并且置顶,加精.
一来鼓励鼓励我,提高我的革命热情.二嘛,别的用户可以参考参考

网友A:
to:zzj1382
"用一个秒时钟做条件"的含义如何理解,具体是那个命令?

网友A:
同意给zzj1382加分,这个问题困扰我已经很久了,但我生性木那,一直没有解决好.
希望今后能后继续请教各位大侠.

网友B:
很好!这对我的学习非常有用!谢谢!

网友A:
to:zzj1382
我终于做出来了,在此感谢你的大力帮助。
今后请多多指点,谢谢!

网友C:
写的不错,希望继续努力!

网友D:
OP和PLC的时钟同步有两种,这里只讲了一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