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E分辨率是什么概念

楼主(2005-12-31):
想请问SOE分辨率是个什么概念,有哪位能帮忙解释一下,谢谢.

网友A:
就是系统可以记录开关量发生的时间为ms级。

网友B(2006-05-24):
SOE(Sequence Of Event)事件顺序记录功能, 电平变化分辩率:1ms(实际上可做到0.5ms)判断开关动作的时序,主要用于事故的事后分析,查找事故第一原因 。

网友B:
我公司的单独的SOE装置主要的客户对象  1. 针对SOE功能不强的DCS系统,各位只要在DCS检修期间用同一个干接点信号同时触发DCS的两个控制器(或DCS的不同卡)上的SOE输入,情况就非常明了了  2. 针对未上DCS系统的系统, 如:一般的PLC控制系统, 花不多的钱, 可在设备事故跳闸时,避免不必要的争吵和事故分析时间。  我公司的256点SOE事故追忆系统的详细介绍见:http://www.autoyx.com/eng/Eng3.htm

网友C:
SOE分辨率指的是,SOE模块记时记数器增加1所代表的时间增量.一般设计为1ms.

网友B:
我认为应是 记录 一个 开关量变化的最小的时间精度. 一般为小于1ms.

网友D:
确实应该小于1ms

网友B:
SOE设备能测1KHz的方波信号吗?

网友B(2006-07-02):
 又迅SOE系统最大的特点是: 可设置每个SOE点的每个记录周期 中的采样次数(当采样次数=1时,相当于常规的其他厂家的SOE设备), 如: 记录周期为50ms,某点的采样次数设为10,用1000Hz方波信号输入此点, 在 每个记录周期中可记录10个间隔为0.5ms的点的变化时间,图可参见:http://www.autoyx.com/eng/Eng3.htm

    又迅SOE系统的事件顺序记录分辨率可用1KHz的方波信号来测试, 用户不需购买价格昂贵的专用的“SOE信号分辨率测试仪”。

详细介绍见:http://www.autoyx.com/eng/Eng3.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