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解决hitech触摸屏授权密码遗忘的问题?

楼主(2005-12-31):
我有一客户,操作工自己修改了授权密码,最后给忘记了,无法修改参数!

网友A:
重新下载程序就好了

楼主:
重新下载是不行的,因为密码是存储在硬件里面,下载软件是修改不了的

网友B:
先把程序上载上来保存,再制作一个功能键,密码表,就可以把里面的密码给读出来,再重新下载程序即可.

网友C:
你现在程序里把密码修改后在下载程序就可以了。

网友D:
请问楼主是否搞定呢?没有的话打给我吧!0512-51270019!

网友E(2010-07-12):
我是菜鸟一个,来请各位大师帮忙了我现在用一台人机连4台PLC怎么处理啊?人机是海泰克的PLC是永宏的?我都懵了?

网友E:
并且是第一个画面和第一台PLC传输数据当切换到第二个换面是是与第三台PLC交换数据?急啊!

网友F:
如果是使用的“密码表”功能,那有一个最好用的方法:

将“设计者密码”输入进去,就是上载密码。这个密码是最高级的密码,这样就可以看到画面中使用的“密码表”中的各等级的密码了。

如果是用plc程序或者宏指令程序中自己编的密码,那就查看源程序,监控相关地址的数据就可以了。

网友G(2010-10-31):
把拨码 8往上拨,重新给电就没有密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