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用单片机控制直流步进电机

楼主(2005-12-31):
我用单片机发脉冲的方式,控制直流步进电机,例如工作频率在1KHz,在加速过程中,我应该怎样实施才不丢步?例如每隔10ms,频率递增100Hz?

另:在电机空载的时候,一加脉冲电机就会震动一下,然后开转,这是否属于直流电机在低频下不可避免的属性,有消除的办法么?
谢谢大家!

网友A:
这样运算太费劲,加速度也不均匀,做个表查起来就很快了,查得的值赋予你发脉冲的定时器(如TH0,TL0)

网友B:
1. ‘怎样实施才不丢步?例如每隔10ms,频率递增100Hz?’——加长延时、缩短步距,例如每隔100ms,频率递增10Hz ,慢慢上速度;
2. ‘空载的时候,一加脉冲电机就会震动一下’——起步频率低于同步频率,最好一半。

楼主:
感谢周公和胡家,我会参考你们的宝贵意见,多实践一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