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MOV d100 Z"指令
笔名,若此

楼主(2005-12-31):
我是新手,遇到这样一个指令"MOV d100 Z",不知是什么意思,我查了一下资料,也没搞明白,请大侠给指点一下.(是将d100传送给Z100吗)

网友A:
Z是变址寄存器,FX2N中编号是Z0~Z7(没有Z100),没有编号时,可能是指Z0。我手上只有一本使用手册,不知理解是否对。

笔名,若此

网友:
谢谢,我没有注意到变址寄存器的编号,以前也很少用.多谢指教.

网友B:
mov是指的什么啊?

网友C:
将D100的内容传送至Z0。
Z0为16位变址寄存器。

笔名,若此

网友:
我明白了,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