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交流电压测量用什么电路实现

楼主(2005-12-31):
本人菜鸟对模拟电路不行。请教高手关于交流电压测量。此电路用电阻分压还是用电容分压好?需要用什么样的整流和滤波电路?需要稳压电路么?在接A/D转换前还需要哪方面电路?有告知的在此谢谢。

网友A:
我也不太懂电子,在这里起个抛砖引玉吧,希望大家积极回复。
不知道楼主是像数字万用表那样精确测量还是一般的测量?
我认为是通过电阻分压采集电压,通过整流为直流,再与一个标准电压比较吧,请懂行的朋友指教,学习一下!!

楼主:
谢谢楼上的朋友我想测量的交流电压是相对误差0.5%。
还有能告知的请回复,谢谢。

网友B:
想测量的交流电压是相对误差0.5%。 这已是一个很高的精度了。 请问: 交流电压的频率是多少?波形是稳定的还是变化的?有无谐波失真?测峰值,平均值,有效值还是瞬时值?

楼主:
交流电压的频率是50HZ、60HZ,主要检测有效值,不检测波形。

网友B:
请看下述网页,请注意细看有关下载资料,或可满足要求: http://www.actions.com.cn/productLine.aspx?id=2
珠海炬力集成电路设计有限公司具有国际领先水平的电能计量芯片是专门为单相和三相电能表设计的系列芯片。在1000:1的动态范围内功率测量精度优于0.1%,电流和电压的有效值测量精度优于0.5%。其内部集成7通道的16位高精度ADC和24位高速DSP。。。
 ATT7021 , ATT7022A ,ATT7022B , ATT7023 . ATT7026A ,ATT7028A , ATT7030A .

网友B:
请看下述网页,请注意细看有关下载资料,或可满足要求: http://www.analog.com/zh/subCat/0,2879,760%255F790%255F0%255F%255F0%255F,00.html
美国模拟器件公司(Analog Devices, Inc.,简称ADI)的电能计量(ADE)集成电路(IC)将模数转换(ADC)技术与固定功能的数字信号处理器(DSP)相结合,以完成电子式电能表的主要测量。该IC可与单相或多相电能表中的步进电机或微处理器或工业仪表直接连接,用以测量瓦特(kWh)、无功电能(VAR)和有效值(RMS)。ADI公司还可为用户提供SALEM#1842芯片组、基于DSP的电能计量引擎作为有许可权的完整解决方案。
ADE7751  ADE7755  ADE7757  ADE7757A  ADE7768  ADE7769  ADE7760  ADE7761  ADE7752A  ADE7753  ADE7756  ADE7759  ADE7763  ADE7754  ADE7758

网友C:
交流电压 多高?

网友D:
需要隔离的话,加个工频降压变压器,然后整流滤波或抬高电平入AD
不需要隔离的话,通过电阻分压,通过运放调理成合适电平,接入AD

网友E:
我们就是做交流采样RTU的,可以和我们交流。

QQ:10815405  msn:10815405

楼主:
谢谢各位的回复
我做这个东西是检测220V和380V交流电压相对误差0.5%,当电压高于或低于单片机设定值后控制交流接触器跳闸断电用。
请问用电容或电阻分压后通过运放调理成合适电平,是不是要精密整流电路啊?滤波电路用什么样的好?需不需要稳压电路?
请高手指点,有没有关于这方面的电路介绍介绍,在此谢谢。

网友F:
最简单的就是线性整流就可以了

网友G(2006-04-05):
有个叫PT的东西,其实就是变压器,将被测信号转换为0-2mA的电流信号或4-20mA信号,他们一般是最大值,有的是有效值,剩下的你可以自己处理了。
QQ:3940776
===================================================
单位:西安杰迪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西安市东高新(火炬路1号)东新世纪广场10616室
电话:029-82683757-8003  传真:029-83204558
邮编:710043
Email: glenxu@xajde.com, glenxu@163.c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