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量汽包水位的差压变送器 谁能帮帮我?

楼主(2005-12-31):
一块测量汽包水位的差压变送器,量程为0-6.4kpa,先在大气压下调节零点为4ma,然后高压侧加上6.4kpa气压,调节输出为20ma。最后再在大气压下调整零点电位器,使零点输出为20ma,我不知道这种操作最后的量程是多少,请xd们帮我看看,多谢!

网友A:
你没描述清楚

网友B:
你是想把量程迁为-6.4kpa~0吧,正确的方法是在调到0-6.4kpa后,在负压测加压6.4kpa,调整零点至4mA.

网友C:
你到底需要测量的量程是多少啊?

网友D:
半路出家学工控,好难:
水位变送器应该是接受平衡容器的差压信号,需要经过计算平衡容器的有关尺寸才能最终确定是否0-6.4;确定后,才能进行校验;需要进行零点迁移;安装时,变送器的取样管路需要反接.
总之,您没说清楚.

网友E:
你是校液未变送器,按液未来校。 即: 0kpa对应20MA 最高液位;    6.4kpa对应4MA 0液位

网友F:
是带负迁移的吧,在正压室按0~6.4KPa校准4~20mA后,在大气下调零位为20m A就可以了,我安装过N 次

网友G:
你做法没错,很简单,在通大气下调零位为20mA就是进行100%负迁移,另外一种方法是变送器负压侧灌满水,正压侧通大气,这时肯定指示零下,调整为4mA就可以了

网友H:
各位老师,为什么要做负迁移啊?负迁移是做什么用的呢?

网友A:
楼上的回家看看书吧

网友I:
     量程为:-6.4——0KPa.你在使用中应该是将汽包的气相引到了仪表的L端.6点多KPa的量程最好在安装完毕后再调一次零.

网友J:
你需要注意水的密度是否变化

网友K(2006-03-11):
     说的详细点!

网友L:
实验箱是热工高手!说的对,是带负迁移的吧,在正压室按0~6.4KPa校准4~20mA后,在大气下调零位为20mA。
平衡容器是双室容器,根据水位高低引出差压信号,直径大的为正压室,直径小的为负压室,正压侧与汽包的汽侧相通,其内部的水位高度L保持不变;负压侧与汽包的水侧连接,与汽包的汽、水侧都连通,其中的水位与汽包的水位h相同,从正、负压室下部引出的引压管连接差压变送器。
校验差压变送器量程范围还要根据引入饱和蒸汽的重度,简单一点就是汽包的直径。

厦门宇电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登陆宇电网站http://www.yudian.com/
免费技术支持热线电话800 858 2033
技术服务部   邵工13063058280
Email:shaoping1952@126.com
MSN联系地址    peter_yudian@hotmai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