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itsubishi)PLC
请教数据寄存器的应用和状态存储器

楼主(2005-12-31):
我想请教一下,关于数据寄存器的问题。MOVP K100 D100是什么意思?在主程序中有一条
MOVP K0 D100 ;在子程序中有一条MOVP K1 D100 ;这两条程序冲突吗?主程序和子程序什么运行关系?在主程序运行MOVP K0 D100后,子程序开始运行MOVP K1 D100 。还有 MOVP KO K4 S21 标注是:所有状态存储器复位,这条指令的含义是什么?有几个,分别是哪几个状态存储器复位?

楼主:
在这先谢谢大家了!祝元旦快乐!

网友A:
你不光要看指令,还要看指令的执行条件,D只是一个数据寄存器,先往里面放入数据,在用的时候来取出来,用在不同的地方有时就要不同的数,所以你上面说的对D100的传送操作是不会冲突的。

网友B:
MOVP KO K4S21 应是:将十进制数0→K4S21(S21-S36),所以执行条件成立时,S21-S36共16个状态器复位。

楼主:
我的意思是当MOVP K1 D100 和MOVP K1 D100 同时接通时会怎么样?只是MOVP K1 D100 在主程序中,MOVP K1 D100 在子程序中.谢谢!

网友C:
如果MOVP K0 D100和MOVP K1 D100 同时接通且都在同一扫描周期扫描到, 最后D100输出的值为1,MOVP K0 D100 的结果将被MOVP K1 D100 的结果复盖!~

楼主:
你好!hdss:MOVP KO K4S21 应是:将十进制数0→K4S21(S21-S36),所以执行条件成立时,S21-S36共16个状态器复位。你是怎么知道的?有16状态器复位,有什么规律,或者法则吗?如果0 K5 S21或0 K6 S21呢,又是多少?

网友A:
呵呵,你不能叫别人帮你看PLC编程手册,这些手册里都有的,你自己花点时间看看就知道了。

网友B:
不知楼主找到关于Kn的资料了没有? 我没有编程手册,但在FX2N的使用手册里,也有“位元件的使用”介绍,是说当位元件作为“字”元件使用、处理数值时,将位元件连续的4位划分为一组(4位单位),K1表示4位、K2就表示8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