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压电器/控制元件
求助:我该如何选用互感器

楼主(2005-12-31):
检测电炉丝的通断,用互感器作为报警电路的开关信号
电炉丝为220V、1200W
谢谢了!

网友A:
用5A的互感器就行,我们也有成品的过流报警开关电路.当被监测的电流超过预先设定的上限值,或低于预先设定的下限值时,给出开关量控制信号。本系列产品测控一体化、体积小、精度高、使用方便,报警界限值可以由用户根据进行调整,具有很高的性能/价格比。根据界限控制功能,电流越限报警传感器分为上限型和下限型。
广元118信箱,第4961厂,013096470648,SC_ZFQ@163.COM

网友B:
选择的方法是什么?

网友C:
电流继电器可能还行

网友A:
1200W/220V=5A,纯阻性负载可选5A或7.5A的,互感器可瞬时过载5-10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