节能
变频器为什么不能节能

楼主(2006-01-01):
我是一家变频器公司的员工。以前曾在公司做过测试。在负载不变的情况下,50HZ运行时,改变输出电压百分比和节能运转输出百分比,输入和输出电流都会改变。可在客户那边怎么调也改变不了电流和耗电量。 运行频器是50HZ。不是满载运行。变频器没有接地会不会是这个原因?我怎么也不明白,希望同行们能帮忙解释一下。

网友A:
还要看负载性质,与接地无关,如果是恒力矩负载,电压调低则电流增大,总功率不变,不能节能。

网友B:
我很早就想知道变频器有没有节能的作用,今天算是清楚了!谢谢了老兄

楼主:
谢谢李工。啊强,你好。节能只是相对浪费而言的。

网友C:
变频器是用来调速的,不是直接就可以节能。

网友D:
有浪费才有节约嘛

网友E:
我们用电表测试用电,的确不会省电,大概只省无功功率吧。

网友F:
具体能节能多少要看负载的情况的.

网友G:
节能是相对而言的,是相对于浪费而言的。比如电机运行在低速(如100rpm),假如用工频的话,必须运行在50Hz,速度很高,要靠减速装置或浪费一部分能量才满足工艺要求,这就是浪费。但如果用变频的话,就可以使之运行在100rpm,没有减速装置,也没有浪费的能力,这就实现了节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