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变频器和电机

楼主(2006-01-01):
请问是不是所有的异步电机都可以变频的?电机变频后器电流和转矩会如何变化?请指教
谢谢!!

网友A:
变频电机是强迫风冷的,固散热性能好,而普通电机是自冷的,所有的异步电机都可以变频

网友B:
至于电机的电流和转矩,我想应该和电机的端电压有关。首先是电流:如果变频器是VF控制的,电流相对来说要比矢量控制的大一些,因为励磁电流和转矩电流没有实现解耦;如果是矢量控制变频器,相同的负载条件下,应该比VF控制变频器电流小一些。
至于转矩,我想这应该和负载有关系了,也应该和你要调速的速度有关,这和变频与否没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