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验7:液体混合装置的模拟控制

楼主(2006-01-01):
实验7:液体混合装置的模拟控制

网友A:
请教一下,程序刚开始的那个系统扫描时基是什么意思啊?是不是说每秒检测一下各个输入的状态的意思?

楼主:
你好 !
    SPLC 设计是以小系统概念设计为导向, 因此其内部资源并无法像标准PLC一样多; 因此为了使 SPLC 弹性使用, 我们做了一些设计, 针对您的 问题我们如下解释 !

1.TBASE 是SPLC内部有关时间的产生器, 其使用2ms 脉冲源, 再经过一除法器, 其除法器内定值为5 ; 也就是说 TBASE 将工作于 5 * 2ms = 10ms.

2.从 RUN 以后, 只要有使用时间的; 比如延时器 ; 震荡器(脉冲器) 其时基既以 TBASE 为基准.

3.如果 DLT1,10 既一号延时器里面值为 10 , 那其延时既为 10ms * 10 = 100ms = 0.1秒; 换句话说 一号延时器 延时 0.1秒.

4.TBASE 可以在程序中随时设定, 但注意一但设定所有延时与震荡输出均会改变.

5.如 1-4 说明我们既可以知道, SPLC对延时器与震荡器弹性很大.

6.TBASE 不会影响 I/O 检测, SPLC 对I/O检测滤波均固定为 10ms , 除非您使用的是 高速口 ( X4 X5 ) 定以致能, 此时高速口的检测为100K ( 注意仅限 OX5 ; OX6 ; MB3 三款 ).

上海智国 工程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