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行机构
求助:气动薄膜调节阀的选择

楼主(2006-01-01):
控制压力自动调节,调节阀大小如何选择?

网友A:
把你选择调节阀的技术参数如:压力、压差、温度、介质、最大和最小流量写出来,发邮件给我。E-mail:hnmryb@yahoo.com.cn

网友B:
控制模式?

楼主:
供蒸气压力是2.5MP,想调节定值压力为1.8MP,供汽管道是200的,仪表控制,流量最大大约1T/h,控制在1.75——1.85MP之内,调节阀前端是否用减压阀,减压大到多少合适?谢谢大侠的帮助

网友C:
自力式压力调节阀

网友D:
是饱和蒸汽吗?温度?

网友E(2006-02-14):
只是个自力式压力调节阀,需要温度,管道好像有点大。

网友E:
一个自力式压力调节阀就好了,要温度,管道有点大

网友F:
自力式阀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