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盘24等分高速精确控制问题

楼主(2006-01-01):
松下伺服马达带动一个直径为200mm的圆盘,每次旋转15度,共24个工位,误差要求正负0.5度,两个工位之间的运行时间为0.1秒,请问如何解决高速启停的精确控制问题?

网友A:
需要仔细调伺服参数参数

网友A:
0.1秒,还要包括启动、停止定位整定的时间,感觉上可以算伺服参数调整能力考试了。

楼主:
刘老师,你好.
我曾经花了很长时间调整各种伺服参数,包括刚性,扭矩,刹车等.也在控制程序中设置了加速,高速,减速段,但是都无法达到高速运动的位置控制精度(+0.5度/-0.5度),请问伺服参数调整有哪些要点?或者还有哪种更有效的控制方式或结构来实现高速小行程精确定位?谢谢.

网友A:
建议,同一个问题最好不要开新贴(新问题最好开新贴)

你用什么控制伺服?位置方式、速度方式?PLC、运动控制卡?
小行程的高频率定位,加速度比速度重要,前馈比PID重要。

网友B:
搞复杂了:用汽缸或者电磁铁推动,棘轮定位。

网友C:
用汽缸或者电磁铁推动,棘轮定位。 能治病的就是好药。

楼主:
我采用的是位置伺服控制方式,伺服马达通过30:1减速器驱动圆盘,使用PLC高速脉冲输出端(中断方式)控制伺服驱动器。另外我还外加了一个增量编码器反馈圆盘位置(旋转角度)给PLC输入端(中断方式),结果还是不理想。后来仔细想了一下,这个问题的关键就是行程短(约26mm),高速(0.1秒内完成定位),圆盘的惯量较大(直径200mm,重10kg),即电气控制算法再好也无法达到要求,必须有良好的刹车机构,不知理解是否正确?还有,松下伺服马达内部的刹车是自适应还是需要设置?谢谢.

另请问周公如何用气缸/电磁铁实现360度圆周定位,谢谢。

网友A:
如果是位置控制松下,我建议放弃。
在这种运动要求下,最重要的就是电机的相应速度,位置控制,电机的响应太慢,如果你用的是类似 ELMO 的驱动器,也许可行。

网友D:
如果用气动的话有专门的气动分度台,是实现360度圆周定位的,不过速度及惯量能不能达到要求就要看具体参数了。

网友E:
改用步进电机吧. 选择0.15度的步距角. 0.1秒内走100步. 很容易实现的

楼主:
使用步进电机还是无法解决高速运动的惯性问题

网友B:
建议先了解 ‘360度圆周定位的气动分度台’。

网友A:
"使用步进电机还是无法解决高速运动的惯性问题"

对于步进电机而言,如果电机力矩不够,会丢步;
对于伺服,如果电机力矩不够,会延迟运动时间,如果电机的力矩够,也会由于控制的问题而延长运动时间,或产生震荡。

楼主:
刘老师说的情况,我在实际调试中都遇到过。速度较慢时(0.2s),整个系统运行良好,但是速度一提高,系统就出现定位不准和很强的震动现象。

气动分度台工作原理不是很了解,但是我以为在高速大惯量精确定位运动中,伺服马达都无法解决,气动也很难解决。

目前,我打算回到使用传统的机械式精密间歇分割器来。唉,本来是想利用伺服系统的电气灵活性来构筑系统,却最终还是要回到传统的机械上来。

网友B:
不买贵的,只买对的!

网友A:
"我以为在高速大惯量精确定位运动中,伺服马达都无法解决"

你使用的控制方式不对,而不是伺服马达不对。目前你是把伺服驱动器当作控制器来用,在响应速度要求不高的场合,这样没问题,但是在要求响应速度高(不是电机速度高)的场合,用脉冲带伺服,还不如用步进电机。

网友F:
很有意思的话题,大家多多参与。

楼主:
刘老师的这次回答,我不是很理解。

1.“你使用的控制方式不对,而不是伺服马达不对“--这里说的控制方式,是不是指的是伺服马达位置控制方式或速度控制方式?还是指的上位机(PLC)的控制算法?

2.“目前你是把伺服驱动器当作控制器来用“--这句话很含糊。对于伺服马达来说,我肯定是要将伺服驱动器作为一个控制器来用的,因为伺服马达必须通过伺服驱动器来控制。但通常所说的控制器应该是可以通过编程来实现算法的,显然我的程序算法只能是在上位机(PLC)中实现的,所以对于控制算法来说,我没有也无法将伺服驱动器当作控制器来用。

3.“但是在要求响应速度高(不是电机速度高)的场合,用脉冲带伺服,还不如用步进电机“--这里的“伺服“,是指驱动器还是马达?如果指的是驱动器,那么它的输入信号除了脉冲信号还可以有什么信号?难道还可以接受模拟信号?如果指的是马达,如何实现直接脉冲驱动?

网友G:
目前机械方法是解决惯性最好的方法,没有良好的机械结构做基础,再好的控制理论和算法也很难满足实际需求。建议首先解决负载和惯性的问题,让负载和惯性尽可能小,然后在考虑控制方面的问题,因为这个控制过程不复杂。

网友A:
1、都是

2、对于伺服运动控制系统而言,所谓控制器,有两个基本的功能:生成运动过程的状态-时间曲线;保证按照这个曲线来运动。所谓状态,一般来说,是位置、速度或者加速度这样描述运动的东西。当你使用位置方式控制似服的时候,实际上第二个功能就由伺服驱动器来完成了。一般来说,伺服驱动器具备这个功能,但性能不是很高(高性能的有,不过价格可不便宜)。个人经验,性能要求比较高的时候,生成曲线和保证曲线这两个功能,最好在一个模块内,这样的可以实现多个状态的控制。可以参考精华区的“伺服的三种控制方式”
3、我觉得,在2里面都说过了。

网友H:
如果电机功率足够,启动时应该是问题不大.
应该是制动时间比较长.应考虑附加的制动措施.

楼主:
利用伺服马达本身的刹车装置制动,可以吗?还需要增加离合器,刹车等装置吗?

网友I:
这需要电机的刚性!搂住你用了1/30的减速就已经丧失了高速相应时间!如果可以的话可以考虑使用力矩电机(低速大扭矩)直联转台!再使用高精度编码器直联!这也许可以满足你目前的要求!
说说你现在的负载重量和惯量可以吗?我帮你看看!

楼主:
圆盘型负载,重量10kg左右,直径200mm,转动惯量约为150kg.cm2,两端轴承支撑。
最初也考虑过直联,但是力矩电机速度达不到设计要求。

网友I:
我大概算了一下!最高速是50rpm!加速力矩也不大!用我们的力矩电机完全可以解决!

楼主:
mousetom,请问有相关资料吗?我该如何联系你?谢谢!

网友I:
我的邮箱mouse.tom@163.com  我们具体交流一下!

现在我可以肯定的说,你的问题我们完全可以搞定。我已经证实我们在国内做过类似的转台高速定位的应用。比你现在的负载和惯量还要大!

网友J:
转动惯量大与不大,其实是一个相对量,对不同的电机有不同的结论。这个是可以计算的。伺服电机最短定位时间也是可以通过计算得到的,如果理论计算没问题,实际使用就应该问题不大。关键是第一,电机选择要合理。第二,尽量用模拟量控制电机(也就是速度控制),将位置放到上位机上,选一个好的控制系统。还有就是减速机精度也不能太低。

网友K:
To答疑解惑:
    一直关注这个主题,我有一客户案例,同你的有点类似,同样一圆盘,12个工位,48个/分,4转/分。现也使用传统的机械式精密间歇分割器,及伺服马达控制,但分割器在使用两年后就会有机械磨损,导致整个系统产生误差,精确度不高,需维修一次,但使用几个月又坏,其实这套系统建议客户使用丹佛斯变频加伺服控制卡,及普通的三相马达就可以做到。哦!你那系统现怎样了?

网友L(2006-02-08):
其实你的这个项目是力矩直驱电机最成熟的技术了,比如科尔摩根.横河的直驱电机都可以很方便的达成这个项目的指标

网友M:
刘斑竹也许说得太有深度了,人家不容易明白啊

网友N:
我感觉用力矩电机直接控制更容易实现

网友A:
“刘斑竹也许说得太有深度了,人家不容易明白啊”
这个,需要解释什么地方?

“我感觉用力矩电机直接控制更容易实现”
是否最佳方案,我不敢说,但是至少比位置方式控制伺服要好得多。

网友O(2006-03-19):
可以用分割器来实现  速度可达每分300次

网友A:
什么分割器?怎么用?

网友P:
你的系统惯量大,刚性差(齿轮箱)肯定实现不了你的精度,参考一下数控冲床或高速冲床的机械电气控制方式可以解决问题.

网友Q:
实际上有些东西用电气是不能完全解决的,用"分割器"完全正确,即高速凸轮分度机构,速度与精度远超出你所想达到的,我本是搞机械设计的,进五年以自动控制系统设计为主,可以与我联系.openeasy@163.com

网友C:
用"分割器"完全正确,即高速凸轮分度机构。 原载 http://www.fenghuajixie.cn/product.asp
原载 http://www.chinatianwei.cn/product/show.asp?Shop_ID=188
分割器动态演示: http://www.chinatianwei.cn/yanshi.asp http://www.tantzu.com.cn/indextz-ys.html# http://www.tantzu.com.cn/imgaes/play.swf

网友R:
这个分割器果然牛比,以后分度盘都没有必要用步进和伺服了

网友S:
分割器价格也很不便宜。
楼主要将圆周24分定位,减速比30,要求两工位间0.1秒,即0.1秒转30/24转,即1.25转,即每秒钟12.5转,每分钟750转(平均速度),考虑到加减速,最高速度也就1500转/min

网友T:
分割器固然牛×,可是不工作频率达不到600次每分的要求啊

网友A:
这个分割器果然牛比,以后分度盘都没有必要用步进和伺服了

这东西能在使用中改分度吗?两年以后没有磨损吗?

网友U:
国内正在研发直接驱动型电动分度头,采用力矩式伺服电机

网友V:
用个大的伺服试试,不要用减速装置!

也许可以吧!你的要求好高啊!

网友W(2006-04-19):
如果单纯用电机,很简单,用DD马达,很多半导体设备都这样的.

网友X:
真是不错.不过我知道伺服是肯定可以做的.我看到过很多旋转轴是用伺服控制的,但如何具体控制的,就不是很清楚了.我是数控行业的.

网友W:
可以任意等份,实现高速定位,13次/秒以下.如日本上野的TT211,其它同类设备也如此.

网友Y:
凸轮分度机构是牛鼻,但也是问题多多。我公司就用了该机构作分度装置,但是速度慢,还是需要较好的电机来控制它。另外,搂主的问题解决了吗?有好方法一定要来分享哦,我也等着用你的成功经验呢,记得回复一下,以解燃眉之急。

网友Z:
看了你的这个要求,感觉很简单啊。用DDR做肯定没问题,估计你是没钱买吧。用其它的肯定很费劲了。我看过一个典型的案例,负载为500mm圆盘,圆周方向30个定位点,速度比你的还快,用的是DDR,转起来感觉眼晕。用力传感器做定位精度检测(位置偏差转换为力),精度在10多秒。

网友AA:
以前那种刀库都是台湾的,现在终于可以在国内买了

网友C:
台湾也属国内,相对"台湾"的词语是"大陆".

网友AB:
to openeasy:
  那个分割器的负载可以达到多少啊?

网友AC:
     这个我没有搞过,不知道怎么说,谁有这方面的资料,能否给我一份,我的邮箱是jxjjdhd@sohu.com

网友C:
[转帖] http://www.chinatianwei.cn/images/dfanli1.jpg [转帖] http://www.chinatianwei.cn/images/dfanli2.jpg [转帖] http://www.chinatianwei.cn/images/dfanli3.jpg

网友AD:
用伺服系统很难实现在高速、小转角下的多工位转台的定位问题,最可靠的方式是采用成熟的分度器,里面的机械式凸轮机构能解决速度、精度等转台的定位问题。采用伺服系统,不管你如何调整参数,始终存在快速、振荡、定位不准的矛盾。

网友AE(2006-05-19):
好的,我去看看

网友AF:
菜鸟请教:力矩电机和伺服马达以及伺服电机是不同的驱动机构还是叫法不一样!希望能详细给介绍一下哦!

网友AG(2006-06-26):
伺服的反应时间问题,首先要计算转动惯量,再参照伺服电机的机械和电气时间常数进选择,并不能公从力矩和转速来决定。这台机器最好要专业机械人员和控制人员共同计技。别人说的都是一个方法。

网友AG:
用力矩式伺服电机直接驱动,每分钟几十转,不要减速机。

网友AH:
   我对沈阳老宋的观点很不认同,惯量比对一个伺服系统来说是一定的,就是日本的参数可以设置,但是在伺服驱动器设计的时候就已经定好了,这是一定的.所以某种规格的伺服能够带动多大惯量的负载是一定的.
   另外我对刘岩利的观点也不认同,定位时间和PLC控制是没有关系的,除非你写程序的时候必须要取定位完成INP的信号,但是你也可以取PLC里面的INP信号,这个信号是个假的,但是很管用,所以这个定位的时间需要你看伺服的手册.
   至于这样的系统怎么做,我们来看客户的要求
   1,速度
   2,精度
   3,稳定度
   4,易于维护
   那么我们来看怎么样处理这些,首先是说速度,那就要保证伺服能够平稳的启动,制动,即转化到伺服电机上的力矩得在电机的范围内.
   然后是精度,那么我们就要对伺服的定位精度的原理进行探讨.理论上来说,伺服的精度就是它的编码器的精度,因为它本身是闭环控制的.但是实际使用的不是这样的,它是有一个误差的,只要位置环的误差不超过一个范围,偏差计数器不溢出,那就不报警.那么客户的要求是1/720,是可以达到的.
   我上个月在无锡做了一个项目,它的惯量是直径1.5米.厚度30MM的转盘,材料是铸铁.但是我们采用1:27的减速器,效果很好的.所以仔细分析一下牛顿定律,把伺服的负载减小一点,用速度来换取精度和时间,是不错的

网友A:
“另外我对刘岩利的观点也不认同,定位时间和PLC控制是没有关系的”
你是在说用PLC发脉冲控制伺服吧?如果在这个前提下,我所有的发言你就都当没看见好了。
“我上个月在无锡做了一个项目”
这个项目的起/停频率是多少?

网友AI(2006-11-09):
我现在就有类似的问题,是直径320mm,重量约30kg,回转要求是0.5秒,转90度,定位以便做小钻铣加工,加工节拍是外部决定。请教各位,这比较合适的方案该是什么?我原来打算是步进电机同步带减速,电磁刹车定位。但看各位说后,感觉没底了,不敢做。谢谢各位了。

网友A:
用步进,只要转得动,不丢步,就没问题了。

楼主(2007-03-17):
一年多了,再次来到这里,告诉大家已经在运行的方案:采用进口的24等分的分割器,交流马达变频驱动,可以很好达到要求.但缺点是震动和噪音较大,最高速度已接近分割器固有上限,将来分割器面临磨损精度缺失.经过解剖进口同类设备,发现普遍采用DD马达(高速大力矩/惯量,机电高度整合的直接驱动伺服马达),现我们采用DD马达的产品正在开发中...感谢关注,共同进步!

网友T:
楼主去年做分割器方案就挖了好大一个坑,今天告诉大家要用DD电机了,不知这坑还会挖到多深!

另,你们开发中的产品所用的DD电机指标如何?额定力矩和转速,分辨率和定位精度等等,是否可以介绍介绍?

网友AJ(2008-05-20):
推荐横河DD马达,价格也 不是很贵,比起伺服+减速机的组合来说,它速度快,精度高,刚性好

网友T:
DD马达的可选品牌多了!siemens,rexroth,danaher,etel,IDAM等等。

个人意见,能不用日系的,就不要用,价格不比欧美的便宜多少。

能用国产的,不妨考虑考虑北京凯奇,大连光洋,深圳大族等,给国人一个机会,也就意味着自己的潜在机会。

网友AK:
完全同意波恩的说法。日系给的规格里面水分比较多,要小心。

网友AL:
如果定位精度和转速不是很高的话可以参考一下FESTO的气动分度装置。东方马达的中空旋转装置也可以考虑。需要的话本人可以提供一些资料。david.yu@epcos.com

网友AM:
谢谢"波恩"关注IDAM直驱电机.www.ina-dam.de

网友AN(2008-06-25):
现在DD电机的确是大行其道啊~

网友AO:
精度挺高的

网友AP(2009-04-30):
如果分度台惯量小一些,也许可以用山洋的闭环式步进电机来实现。

网友AQ:
惯量大不可怕,关键是要让伺服知道这一点。

网友T:
多数伺服有可匹配的惯量比上限。

网友AR:
楼主的这个要求用德国的WEISS分割器蛮好的, 凸轮结构的,

网友AS:
由于机械系统的速度是突变的。用电机直接带动估计很难做到又快又稳。

我意思是如果机器还没有定型的话,请用槽轮间歇机构为中心,变频或伺服做驱动。可以很好地分开快和稳两个相对面。槽轮可以做得有很大的刚性抵抗振动。本身槽轮机构已经有柔性的加减速传动,并不需要对原动件太高的加减速要求。变频(伺服)可以提供快速的启动停止反应。两者可以完美地结合。

楼主(2011-03-04):
在这里,问题得以讨论,思路得以扩展,五年磨一剑,一路走来,问题一一化解,如今终得硕果,仍还须锲而不舍,以为此乃吾等真正强国之道。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TU1NDU0MzI0.html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jAzOTM2MzI4.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