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PN与PNP传感器选择

楼主(2006-01-01):
各位工控界的朋友:
    能不能就PLC选用的传感器,如用NPN还是PNP讨论一下啊,本人目前知道三菱FX系列用的是NPN,西门子的用的是PNP,那是不是三菱都要用NPN呢,西门子的就不能用NPN吗?还有其它牌子的PLC一般用什么类型传感器呢?

网友A:
西门子等许多plc都是npn和pnp通用

楼主:
笮回事,好像大家都不屑這個問題啊,也是不懂先生:請講細一點好嗎?

网友B:
一般源型的输入的plc两种形式的均可使用 三菱的输入是漏型的,电源自身提供,com为-只能用npn的

网友A:
西门子和台达等plc 接近开关pnp和npn均可以使用,但不能同时用2种

网友A:
台达的plc输入口见附图

网友C:
NPN是指当有确发信号时,信号输出线动作于L+这条高电平的电源线。对于PNP型传感器来说,信号输出线是作用于L-这条低电平的电源线的.
        个位不知可对否?

网友D:
西门子S7-200  PNP和NPN可以同时使用,(在不同的输入组)

楼主:
謝謝各位了:
    剛才本人上了西門子的培訓,人家說有模塊是都能用的,但有的只能用PNP,所以西門子建議用PNP,方便訂貨.

楼主:
還有一事請教:三菱都是用NPN的嗎,我用過FX系列的是用NPN的 ,但A系列,Q系列呢

网友E(2008-10-29):
simens? de? 都可以接受? PNP npn 信号的? 只是在线的接法上有区别

?

网友F:
输入用PNP,输出用NPN.多接触点国外的电路图就明白了.

网友G:
西门子的 可以 224、226同时用两种,因为他们的输入有两个公共端

用NPN的公共端1M接24V+,用PNP的公共端M接24V-

网友H:
传感器选用PNP或NPN要看PLC模块选用哪种

仔细阅读PLC模块选型手册

写的很清楚

网友I:
PNP和NPN的传感器用在输入的话,加个电阻转换下应该就可以了呀。

网友J:
都一样 啊 ,加个中间继电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