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请问电力稳压器的原理是什么?

楼主(2006-01-01):
各位大佬,
电力稳压器的原理是什么?有变压的功能吗?

网友A:
多大的电力稳压器?老式的使用一个步进电机调节碳刷,电压低时自动升高,这种稳压器的缺点就是寿命短,主要是碳刷的寿命。现在一般都是用电子式的正弦能量分配技术,也就是PWM,直流斩波技术,改变可控硅的触发角来改变输出!

网友B:
是不是有载调压的意思啊?在大型变压器上用的?

楼主:
谢谢,曹大平!
就是普通的给生产线供电用的稳压器

网友C:
就是变压器的原理,继电器在不同的电压之间切换,保持电压的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