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剪板机的控制

楼主(2006-01-01):
公司本来有一台剪板机,用脚踏机械控制的那种,现在公司打算购买开卷机和送料机,那么我应做什么剪板机上的改进和电气控制,来保持与开卷机、送料机合拍。

网友A:
有详细点的说明就好了!
NJJJJSXX·TOM。COM

楼主:
开卷机和送料机还没有买,没有资料。

网友B:
至少先要搞清楚,是停剪还是连续送料的减切吧。

楼主:
连续送料的剪切方式

网友B:
连续送料,那就不是简单改造了。

网友C:
现在市场上销售的开卷机、送料机应该都是全自动数控型的,我想您之前那台剪板机也需要改为数控的才能跟两台新设备合拍,改造后基本工作流程为:送料机自动连续送料--数控控制系统自动定位(设定所需剪切的长度)---剪切材料......,之前我公司也做过很多关于折弯机\剪板机械的改造项目,效果都非常好
如需详细了解可联系我13510574969,tonysales@163.com

剪板机控制系统
 系统简介:
●后挡料可两端定位或选择清除丝杆间隙的单向定位。
●前送料或后挡料可自动寻找机械原点或加工起点。
●每一程序提供工序链接,具备逃料检测功能。
●剪切角度、刀片间隙、剪程自动计算,可实现自动补偿。
●前送料或后挡料控制方式,支持步进伺服/变频器。
●强大的I/O功能,减少机床的电路设计,提高系统稳定性。
●手轮教导方式操作,方便机床调整及软件编程。
●高亮度LCD显示,自动计数,中/英文界面,清晰友好。
●机械式按键,方便手动移动前送料或后挡料。
●具有I/O诊断功能,方便调试及维护。

网友B:
按照上面tonysales的建议,实际上还是停剪,对于停剪,主要控制的是开卷和送料的部分,对于剪切部分,说得夸张一点,只要把脚踩的开关改成电信号控制就可以了(实际上多半还需要几个传感器信号)。

网友C:
刘老师说得对,只要有电信号到达控制系统后反馈出来就行了。

楼主:
非常感谢。前两种都没有买,所以不知道怎么一个过程,看楼上两位一解释,我明白了。

网友D(2009-06-09):
瑞士CYBELEC 上海分公司 为亚洲地区机床生产商提供折弯机 剪板机 专用数控系统

DNC880S DNC600S DNC600 DNC60 DNC80 等等

DNC400为专用于控制采用扭轴连杆带动滑块同步 可实行角度编程控制

电话联系方式 : 15900827253

网友E:
找埃斯顿公司啊!他们专业得很!我认识的客户绝大多数选用他们公司提供的产品。相信群众的选择(葛优如是说)

网友E:
电话不知道,到网上查一查就知道了。负责技术好像姓缪的先生。

网友F:
济南艺高是专业做开卷线的,电话0531-87238686总机

网友G(2009-07-14):
河南方正是专业做剪板机的,你可以联系一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