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
求助:压力机的安全刹车问题

楼主(2006-01-01):
公司的开式可倾压力机用脚踏使圆轮的挡块下移,从而使滑块下滑,起到冲零件的作用。问题是滑块下滑过程中出现安全问题时,滑块不能停止。有什么比较简单的方法使滑块什么时候都能停住。谢谢!

网友A:
有点小建议:一、将机械离合器改成电磁式的。
二、增加制动装置。
三、如果滑块行程太短就没必要改了。
谢谢!

楼主:
谢谢风满楼,改成电磁式是没有问题,但是吸一次以后,滑块就要滑到底,中间怎么增加制动装置?

网友B(2007-06-28):
如果火车启动了,开到200km/h的时候,“使滑块什么时候都能停住,中间怎么增加制动装置?”

网友C:
我和你的想法一样,避免工伤.
比较我看到的国外冲床,飞轮和曲轴的连动是电磁离和式的,脱离飞轮
刹车滑块可以用气压或电磁方式刹车
设备改造太多,没有价值,买国外的又太贵.
换个思路,如果不用人手操作不全免了吗?
增加一个外部的自动送料(用步进可以精密控制),气动/电磁拣拾
甚至机械模具跳步,要比改造冲床容易的多了.
希望交流 QQ573213460 chord_amp@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