怪了!从站加不上怎么回事?

楼主(2006-01-01):
用PLC 300 控制变频器440 ,出现从站的GSD 文件加不上,双击4KW 2PZD(PPO1);出现错误提示,而点击MICOMASTER 4 可以加入,但地址是空的。以前做过也没出现这种现象,那位帮助诊断一下

网友A:
我怀疑你点击的位置错误,应该先点中那条总线,然后加入从站,最后在从站的列表中选择PPO类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