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0V/60Hz/7.5KW电机的排风机应选多大的空气断路器?

楼主(2006-01-01):
220V/60Hz/7.5KW电机的的排风机应选多大的空气断路器?
如施耐德的产品。
32A的还跳,线路没问题。

网友A:
什么类型的风机啊?照理32A的应该可以了呀

网友A:
看错了,是220V的啊?单相这么大的功率?我没有见过就是

网友B:
我在电工手册上查到的1.5平方的单股铜线能通过22.5A电流!2.5 的是29A!4的能通过近30A 呢?诸位我查的对吗??我感觉有些不对头呀!

网友B:
太大了吧!!

网友C:
楼主说的是三相220V还是单相啊??
“小同学”同学,如果是单根的导线,常温下可以承受这么大的电流的。只是在不同敷设方式,不同温度,海拔高度,不同绝缘护套时,需要降容使用,降容程度并不一样!

网友D:
应该是三相的吧,单相的还没见过这么大的,7.5Kw?!

网友D:
4平方线,的实际设计及安装中,还要大一些,35A左右。。。

至于1.5、2.5,实际应用中基本上要少个七八安吧。

网友E:
要看实际负载的大小和起动时间的长短,用钳形表测量一下,主电路触点良好和机械负荷不过大就换40A的应该可以了吧,主电路设有稍大于额定电流的热继电保护.

楼主:
对不起大家!电源是三相220V,角接,排风机只带有扇叶,空载,直接启动,用数字钳表测得最大启动电流170A,断路器端开前电流68A,不知是否已完全启动。设备在韩国,L1-L2:220V,L1-L3:220V,L2-L3:220V,L1-PE:220V,L3-PE:220V,L2-PE:0V,电源L2与PE在电源变压器端为一点。

网友F:
   你说的数据不全,我建议你把风机上的铭牌数据抄下来,具体再讨论

网友G:
3相220v,电流应该在27A左右
可能风机启动时间偏长,或者楼主采用的是线路保护用断路器

网友H:
手冊 上查照是32A,查的是施耐得的斷路器

网友I:
单相的还没见过这么大的,7.5Kw?!
但我知道风机的启动电流很大

楼主:
断路器用的就是施耐得的电机断路器,风机原设计用于7.5KW/380V/50Hz的电源的,后来换了一个电机。具体数据还要在查看。我现在怀疑是风机的启动时间长而断路器保护。

网友J:
机械部分没问题吧!32A NS系列的按额定负载应该不会有问题,不过启动有170A好像比额定负载要大一些啊!

网友J:
风机有风道控制门没有启动的时候关上门,启动后再打开试试!

网友K:
  单相的还没见过这么大的电机.

网友L:
下面引用由sunwind在 2006-1-2 19:57:00 发表的内容:
  对不起大家!电源是三相220V,角接,排风机只带有扇叶,空载,直接启动,用数字钳表测得最大启动电流170A,…
--------------------------------------------------------------------------------------------
不知扇叶是否装在风机里,如果装在风机里就不是空载,而是满载。另外你说电源是三相220V,L1-L2:220V,L1-L3:220V,L2-L3:220V,L1-PE:220V,L3-PE:220V,L2-PE:0V 不知你是怎么量的,你出示的数据是不可能存在的,即L2-PE:0V说明L2无电,L1-PE:220V L3-PE:220V说明你的电源是380V,L1-L2:应该是380V。

网友M:
to:wuhui
    说的有一定道理,目前为止,我还没有发现(L1-L2:220V,L1-L3:220V,L2-L3:220V,L1-PE:220V,L3-PE:220V,L2-PE:0V)[/b]这种情况

网友N:
L1-L2:220V,L1-L3:220V,L2-L3:220V,L1-PE:220V,L3-PE:220V,L2-PE:0V)有问题!

网友I:
L1-L2:220V,L1-L3:220V,L2-L3:220V,L1-PE:220V,L3-PE:220V,L2-PE:0V
真的还没见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