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性点接地。。。。

楼主(2006-01-01):
   请问一下中性点工作接地干线截面积一般怎么选择!

网友A:
理论我不能准确的表达,说说实际的,2000KVA的用50平方mm的既可。一般没有过多要求的,特别是专用动力变压器,如果是照明变压器就另当别论了。具体计算可用相关软件(我没有用过就是)

楼主:
i cf应选相线面积的2/3

网友B:
相线截面积的40%-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