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在实际的应用当中控制回路380V和220V或110V有什么区别吗?

楼主(2006-01-01):
有谁能够告诉我,控制电路的电压用380V、220V、110V、127V不同的电压有什么区别吗?各自有什么优、缺点!

网友A:
电压高的电流小啊。对于咱们国家来说,380V在三相电中取电方便,220V也还可以,如果是三相系统中,需要另接一根N线。110V要通过变压器转换了,127V没怎么看过!
但是,根据CE的要求,为了人身安全,现在一般都不建议用这些电压等级了,要尽量用低压,如36V,24V,12V,最常用的就是24V。

网友B:
不喜欢用低压的接触器。无论是安装、使用、处理故障等等都麻烦很多。不方便。

网友A:
现在做CE认证,控制回路一般都会要求使用PELV,就是低压系统啊!

网友B:
呵呵,我的意思是说低压系统往往故障点多。从维护的角度来看的。

网友A:
是的,使用低压有时候电流偏大,故障多。但是比较安全,最近有个出口设备在认证时,被认证公司要求整改,咳!!

网友C:
是不是一般大电流接触器都采用380V的线圈啊?

网友A:
看大到什么程度,220V和380V都有!

楼主:
哦!感谢赐教!
127V控制回路是在学校见过通过变压器输出来的!

网友D:
原来控制回路一般是127V,现在大多是100V,因为安全所以采用隔离变压器产生控制电源.

网友C:
TO: 曹大平
CJ20-100及以上,好像都是用的380V的线圈,对吧?!

网友E:
127V 用在机床。

楼主:
感谢各位指教!新年将至,祝各位新年快乐!

网友F:
是根据用途分的
380的一般适合控制的是三相电机等不允许缺相的电气设备,一般取A,C相.出现缺相缺相故障2/3的可能磁铁释放.用电笔查故障容易.
220的控制一般适合单独取电.多个共用.负载与控制没有联系.用电笔查故障一般.
110,127一般是采用隔离变压器的.用于机床等频繁操作的场所.用电笔查故障难.
以上是一般简单的用法.更深的用法大家讨论吧.

楼主:
非常感谢‘大家是朋友’,也借你吉言希望大家都是朋友!!

网友G:
说的很有道理!但我喜欢220V的控制线!我觉得好查故障点!

网友H:
下面引用由云中跃在 2006-1-3 9:17:00 发表的内容:
TO: 曹大平

CJ20-100及以上,好像都是用的380V的线圈,对吧?!
--------------------------------------------------------------------------------------------
用220V和380V电压的都有,127V主要用在机床上.380V相比低压好在多了一个缺相保护。220V主要是常用。220V一下就是安全。

网友I:
用那个电压等级根据具体条件,现场环境,安全因素,以及造价来选择

网友J:
从安全和可靠角度考虑,选110V的最好

网友K:
127v 多用于煤矿,煤矿的照明、信号、和煤电钻都是127v的。煤矿的控制电压多是36v的。或还要低一些。真空接触器多是36v的老式的关开线圈电压在660v和1140v的现在以不多见了。
同时煤矿《安全规程》规定,煤矿高压不超过1万v低压不超过1140v手持式电器设备不超过127v控制电压不超过36v

网友L:
不说别的,安全性好一点

网友M:
比较讨厌380的控制线路,因为两根线都带电,查故障时候,比较费事!

网友N:
36V是安全电压,但在控制电路中我认为220V加隔离变压器,既方便又安全,一端接地故障也好查。

网友O(2006-03-19):
我认为用什么电压的看在什么场地,在危险的地方就应用低电压的,在一般的地方可用功220伏和380伏的。不知各位朋友还有什么高见。

网友F:
其实单凭电压分析.这几种电压只有电压的区别.别的就不好说了.还是大家讨论吧

网友P:
管它什么电压,维修时先关电,呵呵,安全第一嘛

网友Q:
有些维修要必须带电进行,我认为若是只在电柜内的控制线路用220V的比较好,若接到设备现场的(如各种感应器)就必须用36V(或以下)。无论怎设备要尽量减少对人的危险性。个人观点,请大家指正。

网友R:
我个人觉得110V比较好,安全,方便!!

网友S:
我喜欢控制回路用220V,PLC有关的线路用24V.

网友T:
用220的方便

网友U:
我覺的用什麼電壓應根據主要用電器的特性,該用什麼用什麼。沒必要去刻意追求

网友V:
我比较喜欢用220V,个人认为220V最好用。

网友W:
我喜欢用24V的]

网友X:
做电的要注意,不管是多少伏电压,都不是绝对安全的,用什么电压等级,看看工作需要吧,也没有什么具体规定的

网友Y:
比较常用直流24伏的控制电压~380的很危险的!

网友Z:
选那种电压等级,要看用在什么地方。
380V用在不方便用或是用零线不安全的地方,如行车上。
220V用于一般非安全电压使用环境,且可以使用零线
110V、127V一般是国外使用标准,进口设备上有使用,在国内一般要配相应的变压器

网友AA:
各位朋友:哪位能解释一下,为什么CJ20-160总烧380V线圈,在同一线路中别的没有问题,只是它更换新接触器还烧!

网友AB:
我看国内最多的是在控制柜内用24V.

网友AC:
我同意24V和220V低压24V用在接近开关,特别在湿度较大或有水淋的地方,故障会更少。因电压高容易击穿放电。220伏吗,通用。

网友AD:
低压有触点控制但导电性不是太理想,要根据系统工作环境来确认选择工作电源,在自动控制系统中采用PLC控制的设备最常用的DC24V,这样安全方便,输入信号最好是采用接近开关,好果工作环境灰尘较在的地方见意采用电压高点的控制电源来提高它的导电性能,具体情况具体对待吧,每种电器规格都有的卖啊

网友AE(2006-04-29):
我还是认为24的 好,安全。我们这里大部分用的都是24  的

网友AF:
 电压高的电流小啊。对于咱们国家来说,380V在三相电中取电方便,220V也还可以,如果是三相系统中,需要另接一根N线。110V要通过变压器转换了,127V没怎么看过

网友AF:
 电压高的电流小啊。对于咱们国家来说,380V在三相电中取电方便,220V也还可以,如果是三相系统中,需要另接一根N线。110V要通过变压器转换了,127V没怎么看过.
 主要看用在什么地方啊

网友AG:
一般110.127v等要用控制变压器。我喜欢用220v的现在的接触器如ABB等用220V的比较多,也比较方便检查修理

网友AH:
127V台湾用的比较多,他们日常用电是三相220V的,单相对地就是127V.

网友AI:
我想要UL和CE认证的内容不知道你们有没有

网友AJ:
控制电压采用何种方式,是取决于工作环境,控制主体的选择,控制元件的选择,控制成本,安全,维修,线路设计等因素,进行综合分析和考虑后来决定用哪一种控制电压。

网友AK:
电压低比较安全

网友AL:
俺是做地铁电力系统的,一般控制回路用的都是AC220和DC220,当然有不同的取法,一般是站用变压器下来的,辅助蓄电池。

网友AM:
127伏好像在煤矿的电机车上有用的吧。

网友AN:
当然有区别了,但不管是何种控制电压,只要满足你的使用要求,使用方便即可。

网友AO:
127电压等级国家已取消了

网友AP:
我们公司控制系统一般都用220V,但是传感器用220V感觉不太可靠,所以传感器都是用DC24V的电源。

网友AQ:
110.127.24.36麻烦

网友AE:
我们公司设备很多是110V的,功率很大,多是小日本的!

网友AR:
我公司有许多进口设备都是采用DC24V的,但接触器损坏后备件难找,比较麻烦,我一般采用AC220V,采用AC380V控制电路中如有采用AC220V的器件如指示灯,很容易出故障

网友AS(2006-06-12):
控制电压我喜欢用220V的,好用,查故障方便

网友AT(2006-10-27):
380v线圈在以前的电控系统中使用较多,直接取二相电源可具有断相保护功能,现在提倡安全用电,都采用隔离变压器提供控制电源,在普通设备上基本采用220v控制电源,而110v一般作为机床电气的控制电源电压等级。

网友AU:
我们都用110V的

网友AV(2007-01-07):
用多少一个是考虑到相对安全性,另外一个也要和主电路相配合,使设计成本达到最适合

网友AW:
在有PLC控制的系统中,最好用24V的,不仅安全也很稳定,用220时,如果电压不稳定很容易烧PLC模块的通道

网友AX:
那些控制电气为什么不统一呢???????

网友AG(2007-10-20):
我们厂用的220v比较多,不管是大的接触器还是小的,都用220的,我感觉还是比较好用,也好查

网友AY:
我也习惯用ac220的

网友AZ:
是不是电压高,电流小呢,

网友BA:
接触器能产生多大的电流呢?没有一个权威的说明来证明这个。好像书上也没有找到过相关的东西,谁来个权威的说法

网友BB:
我们出厂的设备控制回路一般都是用220V 外加一个直流电源供24V电给传感器 好用也好查故障.

网友BC:
采用低电压是为了安全

网友BD:
我喜欢用直流24V的

网友BE(2008-01-18):
国内最多的是在控制柜内用24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