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变压器并联运行的条件

楼主(2006-01-01):
   各位对变压器并联运行有何经验!条件要满足哪些呢!

网友A:
接线组别相同,电压等级相同,相位相同,

网友B:
原理誰都知道,可没有实际试过,这要请高人谈谈实际经验了,愿闻其详

网友C:
电工培训时老师没讲吗?

网友D:
实际经验就是用灯炮试.不过现在有专用仪器了

网友E:
实际使用中:联接组别、电压等级、相位、阻抗电压、容量基本相同,两者之间的差距应满足电工书籍上、电工手册上的所列值。

网友F(2011-06-25):
1) 两台变压器的接线组别应相同;
2) 两台变压器的短路阻抗的百分比应相等;
3) 两台变压器的的电压比应相等;
4) 两台变压器的的相序应一致(新安装的变压器应测相序)。

网友G:
组别必须相同,电压比,短路阻抗可以有差别。为使两台变压器电流同相,短路阻抗角要相差不大,即容量比不超过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