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激情如火总版主代为解答:为什么“无法在指定的位置保存网页”?

楼主(2006-01-01):
请版主代为解答:为什么“无法在指定的位置保存网页”?
这是前几天出现的这个问题,是因为技术问题还是故意加上特殊代码了呢?
这让我们很不方便!!!

楼主:
这是在将网页另存为“.mht”文件时出现的错误。

楼主:
麻烦版主解答一下。。。

楼主:
关于这个问题好像没人关心,真的不重要吗?

网友A:
您可以只保存为‘网页,仅HTML’,我测试过,没有问题。
另存为“.mht”文件时出现的错误我了解一下情况再给您回答。

网友A:
已经经过测试,在将网页另存为“.mht”文件时没有问题,您可以检查是否您的计算机安装了修改IE的程序导致的。

楼主:
在此感谢总版主的解答!
我这段时间在外出差,每天都在网吧上工控网,但突然那天就出现以上问题了,而另外一个网吧也是如此,所以就没有怀疑到是网吧网管在搞鬼。。。。。。
惭愧,给版主添麻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