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face与S7-300通讯的怪现象求助

楼主(2006-01-01):
各位大虾!! 小弟现在用的是GP2500的人机,可现在把机器拿到PLC旁边,通信没有任何问题 。一但拿到30米外,人机一启动就显示PLC没有连接上或PLC COM错误,如停止,一会还能恢复通讯。我现在线缆已经更换,并且单独走线,还是没办法解决!郁闷!哪位高手赐教

网友A:
和什么PLC通讯?232还是485?232的话 30米基本是不行的。M

楼主:
别的还有S7-300吗?谁说不行?我以前用过50米都没问题的

网友B:
485的话加一个终端电阻是否会有用?

网友C:
我认为美国红狮的软件最好!学习使用非常的简单便捷。软件包所含内容较多,支持类“C”语言编程。

网友D:
估计是干扰,找一下干扰源

我是谁?~

网友(2007-10-24):
各位是怎么实现通讯的啊?可以告诉我吗?
谢谢mengcheng1216@163.com

我是谁?~

网友:
没有遇到,我的GP就安装在距离PLC一米内

网友E:
通讯速率是多少,把通讯速率降低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