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以太网入门教程

楼主(2006-01-01):
工业以太网入门教程[第1讲]——工业以太网联网设备基本知识
提供:美国科动控制系统公司
作者:科动  浏览次数:7736

  今天的控制系统和工厂自动化系统,以太网的应用几乎已经和PLC一样普及。但现场工程师们对以太网的了解,大多来自他们对传统商业以太网的认识。很多控制系统工程的实施甚至是直接让IT部门的技术人员来实施。但是,IT工程师们对于以太网的了解,往往局限于办公自动化商业以太网的实施经验,可能导致工业以太网在工业控制系统中实施的简单化和商业化,不能真正理解工业以太网在工业现场的意义,也无法真正利用工业以太网内在的特殊功能,常常造成工业以太网现场实施的不彻底,给整个控制系统留下不稳定因素。

    那么选择正确的工业以太网要考虑哪些因素?简单的来说,要从以太网通讯协议、电源、通信速率、工业环境认证考虑、安装方式、外壳对散热的影响、简单通信功能和通信管理功能、电口或光口的考虑。这些都是最基本需要了解的产品选择因素。如果对工业以太网的网络管理有更高要求,则需要考虑所选择产品的高级功能如:信号强弱、端口设置、出错报警、串口使用、主干(TrunkingTM)冗余、环网冗余、服务质量(QoS)、虚拟局域网(VLAN)、简单网络管理协议(SNMP)、端口镜像等等其他工业以太网管理交换机中可以提供的功能。不同的控制系统对网络的管理功能要求不同,自然对管理型交换机的使用也有不同要求。控制工程师们应该根据其系统的设计要求,挑选适合自己系统的工业以太网产品。

    由于工业环境对工业控制网络可靠性能的超高要求,工业以太网的冗余功能应运而生。从快速生成树冗余(RSTP)、环网冗余(RapidRingTM)到主干冗余(TrunkingTM),都有各自不同的优势和特点,控制工程师们可以根据自己的要求进行选择。为了更好地帮助大家了解和学习工业以太网冗余技术的特点,让我们首先回顾以下以太网设备的发展过程。

  集线器 (Hub)

    相信绝大多数人都熟悉集线器。很多人使用这种简易设备去连接各种基于以太网的设备,如个人计算机,可编程控制器等。集线器接收到来自某一端口的消息,再将消息广播到其它所有的端口。对来自任一端口的每一条消息,集线器都会把它传递到其它的各个端口。在消息传递方面,集线器是低速低效的,可能会出现消息冲突。然而,集线器的使用非常简单-实际上可以即插即用。集线器没有任何华而不实的功能,也没有冗余功能。

  非管理型交换机 (Unmanaged Switch)

    集线器的发展产生了一种叫非管理型交换机的设备。它能实现消息从一个端口到另一个端口的路由功能,相对集线器更加智能化。非管理型交换机能自动探测每台网络设备的网络速度。另外,它具有一种称为“MAC地址表”的功能,能识别和记忆网络中的设备。换言之,如果端口2收到一条带有特定识别码的消息,此后交换机就会将所有具有那种特定识别码的消息发送到端口2。这种智能避免了消息冲突,提高了传输性能,相对集线器是一次巨大的改进。然而,非管理型交换机不能实现任何形式的通信检测和冗余配置功能。

  管理型交换机 (Managed Switch)

    以太网连接设备发展的下一代产品是管理型交换机。相对集线器和非管理型交换机,管理型交换机拥有更多更复杂的功能,价格也高出许多-通常是一台非管理型交换机的3~4倍。管理型交换机提供了更多的功能,通常可以通过基于网络的接口实现完全配置。它可以自动与网络设备交互,用户也可以手动配置每个端口的网速和流量控制。一些老设备可能无法使用自动交互功能,因此手动配置功能是必不可缺的。

    绝大多数管理型交换机通常也提供一些高级功能,如用于远程监视和配置的SNMP(简单网络管理协议),用于诊断的端口映射,用于网络设备成组的VLAN(虚拟局域网),用于确保优先级消息通过的优先级排列功能等。利用管理型交换机,可以组建冗余网络。使用环形拓扑结构,管理型交换机可以组成环形网络。每台管理型交换机能自动判断最优传输路径和备用路径,当优先路径中断时自动阻断(block)备用路径。

  管理型冗余交换机

    高级的管理型冗余交换机提供了一些特殊的功能,特别是针对有稳定性、安全性方面严格要求的冗余系统进行了设计上的优化。构建冗余网络的主要方式主要有以下几种,STP、RSTP;环网冗余RapidRingTM以及Trunking。

  1、STP及RSTP
  STP(Spanning Tree Protocol,生成树算法,IEEE 802.1D),是一个链路层协议,提供路径冗余和阻止网络循环发生。它强令备用数据路径为阻塞(blocked)状态。如果一条路径有故障,该拓扑结构能借助激活备用路径重新配置及链路重构。网络中断恢复时间为30-60s之间。RSTP(快速生成树算法,IEEE 802.1w)作为STP的升级,将网络中断恢复时间,缩短到1-2s。生成树算法网络结构灵活,但也存在恢复速度慢的缺点。

  2、环网冗余RapidRingTM

    为了能满足工业控制网络实时性强的特点,RapidRingTM孕育而生。这是在以太网网络中使用环网提供高速冗余的一种技术。这个技术可以使网络在中断后300ms之内自行恢复。并可以通过交换机的出错继电连接、状态显示灯和SNMP设置等方法来提醒用户出现的断网现象。这些都可以帮助诊断环网什么地方出现断开。

    RapidRingTM也支持两个连接在一起的环网,使网络拓朴更为灵活多样。两个环通过双通道连接,这些连接可以是冗余的,避免单个线缆出错带来的问题。

  图解:用管理型交换机实现RapidRingTM环网连接,网络中断恢复时间小于300ms

  3、主干冗余Trunking

    将不同交换机的多个端口设置为Trunking主干端口,并建立连接,则这些交换机之间可以形成一个高速的骨干链接。不但成倍的提高了骨干链接的网络带宽,增强了网络吞吐量,而且还还提供了另外一个功能,即冗余功能。如果网络中的骨干链接产生断线等问题,那么网络中的数据会通过剩下的链接进行传递,保证网络的通讯正常。Trunking主干网络采用总线型和星型网络结构,理论通讯距离可以无限延长。该技术由于采用了硬件侦测及数据平衡的方法,所以使网络中断恢复时间达到了新的高度,一般恢复时间在10ms以下。

楼主:
[b]工业以太网入门教程[第4讲]——如何选择工业以太网产品

CTRLink产品家族由集线器、交换机、接口转接器、路由器及网络视频产品。集线器标识中继集线器而交换机表示交换集线器。接口转接器提供双绞线至光纤电缆的转接。

     现代工业以太网网络的接线采用双绞线或光纤的星型或环形拓扑。如果网络连接的设备超过两个,需要集线器,它有两种基本的形式-集线器和交换机。中继型集线器是最简单的集线器,它工作在物理层提供了网络扩展的最简单方式并兼容碰撞检测的规则在半双工共享型以太网中加强了内涵。在不超过碰撞域的地理距离或电缆距离的限制下,最多可级联四个集线器。中继型集线器工作在10Mbps。可通过EI系列和EIM迷你型系列实现。

     交换集线器实际上定义为网桥,即数据链路层设备。网桥允许两个或多个以太网网络的链路,碰撞域在每个网络中有了分割。使用交换机的优点是扩展规则更加简单,理论上允许交换机没有限制地级联。交换机亦可配置在全双工方式下,消除半双工、共享型以太网网络。交换型集线器包括EIS系列、EISM迷你型、EISC可配置型、和EISX紧凑型可管理和不可管理型。连接光纤网络至双绞线网络可通过集线器或交换机实现。接口转接器的功能类似。与集线器类似,接口转接器定义为物理层设备。接口转接器设备包括EIMC迷你型接口转接器。

  协议

     以太网定义了ISO OSI开放系统互联标准模型的物理层和数据链路层。在这两个层上定义了多个协议,其中以TCP/IP最流行。即使在TCP之上,针对自动化行业有多个应用层协议,如Ethernet/IP,PROFInet,HSE,MODBUS/TCP,BACnet和一些私有协议。由于CTRLink产品基于以太网技术,这些产品可在所有协议上工作,包括TCP/IP。在选用CTRLink时,协议并不是考虑问题。

  供电

     安全和方便起见,CTRLink产品工作在可调整的或不可调整的低压直流或交流电压。直流电压的范围是10V~36V。交流电压的范围是8~24 V,47~63Hz。电源消耗按不同型号而变,但通常为5瓦或低于5瓦。CTRLink产品提供了多电源的连接,接受宽范围电源管理策略。电源可来自其它设备使用的变压器电源,次级接地或不接地或来自公用的直流电源亦可。无需使用单独的变压器,但如果需要亦可。采用直流供电的控制面板,可提供多余的电源用于冗余电源的连接以接入备用的电池系统。直流连接具有电压接反保护。电源接头采用可插拔方式方便现场接线。

  兼容规范

     所有CTRLink产品兼容欧盟的CE marking要求。在EMC方面,CTRLink产品兼容信息技术设备在工业分类下的抗干扰、抗辐射要求。

    所有CTRLink产品兼容UL508-Class 2(低压、有限能源)供电的工业控制设备。这是一个流行的工业自动化标准,通常在控制面板上有要求。

    其它CTRLink型号经过了UL1604批准-用于ClassⅠ,Ⅱ Division 2 和Class Ⅲ 危险地区的电器设备。CTRLink列出的设备符合Class I, Division 2, Group A,B,C和D,允许的温度范围为0~60。这个标准在过程工业中可以找到。

    另外,CTRLink产品作为一个元件经UL864(用于防火信令系统的控制单元)认证。该标准在楼宇自动化工业使用,OEM须提供此认证。认证后的CTRLink产品即被认为系统中的原件。

  速率

    工业以太网的最低速率为10Mbps。有些设备仅能工作在此速率下。但是,大部分设备都工作在100Mbps或更高。如果所有设备工作在10Mbps,可以使用中继型集线器。如果可以工作在100Mbps,必须使用交换机。所有CTRLink交换机可工作在任何速度上。在双绞线端口上,速度设定可通过自动协商实现或手动。光纤端口速率可手动设定。

  温度范围

    所有CTRLink产品支持标准的工业以太网温度范围0~60。该温度范围与安装在密封的、不通风或不进水的所属的设备如PLC和输入输出模块一致。对于安装在加温或不加温装置内设备的室外应用,EISX系列可支持扩展的-40~75的温度范围。

  安装

    工业控制设备通常通过紧固件安装在控制箱内容的面板上或直接安装在DIN轨上。一些产品支持这两种方式,另一些仅支持DIN轨安装。最常用的DIN轨尺寸是TS-32和TS35。

  外壳

    基本上有三种类型的外壳。标准型为156mm高的铝制外壳。这是最通用的款式提供最多的端口(16)。应用中如需更小尺寸,79mm高度的迷你型塑料外壳是解决方案。剩下的款式即是96mm高度的迷你型铝壳。所有CTRLink产品用于用户控制箱内或设备箱内的安装,可通过它的防护等级看出。

  功能性

    所有CTRLink产品开箱即可工作,不需要调整或只要小小的调整就可投入使用。我们称为“即插即用”模式。在“即插即用”模式下,CTRLink产品自动按环境进行调整。对于集线器和接口转接器产品,这是标准模式使得安装简单。但,在一些交换机产品上,提供了多个集线器和交换机没有的特性,可通过控制端口进行配置。

    所有交换机产品可工作在即插即用模式,利用自动协商协议设定诸如速率、双工和流量。这些特性一旦链路与所联设备连上即进行协商。配置型产品如EISC系列的上述特性可对单个端口逐个进行配置。这个产品也支持高级的联网特性如中继、VLAN和QoS-所有产品都可通过控制端口进行配置。

    交换机最上乘的功能可通过EISX系列管理功能实现。配置可通过控制端口或EISX内部的web server实现。管理功能意味着设备支持简单网络管理协议(SNMP)提供额外的监测和报告功能。EISX带管理型也提供了先进的网络功能,包括端口镜像、多播过滤和快速生成树协议。

  自动协商协议

    自动协商协议可在CTRLink交换机的即插即用型特性中找到。协议允许基于两个连接端口间最高的共同性对端口和所连设备参数进行自动配置。速率、半双工/全双工及流量控制都通过此方式设定。全双工方式可使用PAUSE方案,半双工方式可使用backpressure方案。在某些CTRLink产品上被禁止,端口配置通过手动进行。光纤产品不支持自动协商所有它们的参数必须手动设定。

  双绞线端口

    在所有双绞线端口上提供了带屏蔽的RJ45接头,可采用带或不带屏蔽双绞线电缆。双绞线端口的数目依型号不同而变最多为16个。这些端口都接成了集线器和交换机产品上常见的MDI-X(内部交叉)。有些CTRLink产品带有交叉连接(MDI)允许采用直通电缆级联集线器和交换机。没有此特性的型号级联需要采用交叉电缆。带管理功能EISX可对提供自动交叉连接的自动-MDIX特性进行允许。

  光纤

    所有CTRLink产品最少有一个双绞线端口。在某些型号上可提供一对或两对光纤端口。1一对光纤用于网络末端应用,两对光纤支持菊花链型光纤骨干网方案。光纤接头有ST或SC。在10Mbps下,支持多模850nm选项,采用ST接头。在100Mbps下,支持单模或多模1300nm。多模接头可以是ST或SC接头,但SC接头用于单模型号。

  广播风暴控制

     广播是从一个站点向网络中所有其它站点发送,通常在配置过程中使用。尽管此方式对网络无害,由一个有问题的站点发出过度的广播信息会消耗网络带宽,因而禁止其它,更多有用的信息发送出来。该广播风暴可通过带有此性能的产品进行最小化。

  LED显示

     所有CTRLink产品都有LED显示,以帮助操作者理解在集线器、交换机和接口转接器上的单个端口状态。依据型号和产品的复杂程度,LED显示功能有多种。通常显示的是,电源、链路、活动、速率、碰撞或双工。

  先进特性提供更高的性能

     所有CTRLink产品工作在即插即用方式,但附加的功能可在可配置(EISC)和管理(EISX)交换机型号上找到。这些型号支持的特性必须在投入使用前正确地配置,进而为获取更高性能提供方法。

  信号强度显示

     EISC支持一种独特的监测双绞线信号强度的方式。在一个配置屏幕上的小型条状图形显示可以描述每个端口的接收强度。该信息在检查接线出错时有用。

  固定端口设定

    设定端口参数如速率、双工和流量控制通常采用自动协商协议实现。但有时,用户也想对这些参数进行预设以保证快速可靠的启动。通过固定端口设定特性,自动协商协议可禁止,在每个端口上的单个参数可手动设置。

  出错继电器

     在某些型号,一个表示常开继电器触点的形式可用来表示在网络中存在出错状态。通常的错误是在一个交换机端口上丢失链路。出错继电器可编程触发某个端口状态。开闭情况(是出错时闭合还是打开)亦可编程。

  控制端口

     为了对多个先进的特性进行配置,在可配置和管理型产品上提供了控制端口。它由DB-9接头(male)组成,接成DTE端口,速率设定在9600波特率(8位数据、无极性、一个停止位)。在EISC,控制端口连至PC串口并运行基于Windows的配置程序。在EISX,控制端口需要一个终端仿真程序如HyperTerminal。

  Modbus协议(RTU,从站)

     Modbus协议是一个有名的可从一个主站访问多个工业设备的简单协议。EISC产品支持这个协议。对于熟悉这个协议的人来说,使用功能码3(Read Holding Registers),6(Preset Single Register)和16(Preset Multiple Register)配置和访问EISC的状态非常容易。通过寄存器的传送,监管的主站PLC可监测单个交换机端口的状态。

  中继

    中继或链路聚合,是提高交换机与交换机连接的吞吐量的方法或称之为骨干网连接。通过分配单个端口为骨干端口,在交换机间可产生平行路径以提高吞吐量。这种方法的不利一面是减少了连接设备的可用端口的数量。

  服务质量(QoS)

     服务质量是对某些传送授权优先权的方法。有多种方案存在。有些方法基于端口与端口的基础授权,其它方法检查发送的以太网帧的字段。在EISC和EISX型号上,QoS支持有所不同。

  虚拟局域网(VLAN)

     VLAN允许网络通讯通过一个交换机进行逻辑分隔,产生更高的性能和高度的网络安全。交换机上的端口必须分配给单个的VLAN,因此, VLAN通讯仅局限在这些端口上。EISC和EISX都通过端口分配提供了VLAN支持。

  简单网络管理协议(SNMP)

     EISX提供管理功能选项。管理型交换机定义在对SNMP的支持。管理型交换机作为SNMP代理工作,维持一套标准化的对象如提供了交换机上多个端口状态信息的MIB II(管理信息库)。通过管理软件,可设置陷入以在交换机正常工作时对感兴趣的事件进行触发。

  自动-MDIX

     该特性提供了自动交叉功能,避免了单个上连端口的使用或交叉电缆的使用。带有自动-MDIX允许的端口可决定在链路通讯时决定正确的连接。

  端口镜像

     交换机将通讯仅限制在与某次传送有关的端口上。这消除了将无关的信息发送到其它端口上。

  多播过滤

     多播指一个站发送至多播组内的其它端口。由于交换机通常对目的站点的位置不了解,它会对所有端口发送,交换机的优势没有了。通过分配端口至多播组,通讯量降低在感兴趣的端口,避免了无用的信息发送至组外设备。

  静态转发表

    交换机维持站点地址和端口分配表。这些表通过观察以太网帧内的源地址以自学习方式连续不断地更新。这个自动方式可通过手动直接分配地址到地址存储器内进行覆盖-避免了地址表间歇地更新。

  快速生成树(RSTP)

     快速生成树协议(IEEE802.1w)是一个生成数据传送冗余路径地标准方法,因此生成了一个高水平的可靠性。与私有的光纤环路协议不同,RSTP不要求光纤的唯一使用,允许附属的冗余路径。恢复时间通常为1秒或更少。RSTP与原来的IEEE802.1d快速生成树协议(STP)保持向后兼容,STP的恢复时间比RSTP慢。

  OPC服务器

     用于控制行业内的交换过程数据的OPC是个流行方法。拥有一个OPC服务器,受管理的交换机数据可提供至兼容的人机界面用于与其它过程数据一起显示,允许了整洁一致的屏幕外观。

  Web 服务器

     交换机内置了web服务器后,对交换机的配置可通过一个标准的web浏览器在以太网上实现。这也是一个好的方法以确保网络的准确工作,特别是在远程地点。

  内部温度传感器

    SNMP的优点是设备供货商可定义一个私有的管理信息库(MIB)以访问供货商产品的一个特殊特征。EISX产品中的内部温度传感器就是一个例子。一个管理程序可访问EISX的内部温度并在温度过高的情况下设定一个陷入。

  现场升级软件

    科动控制公司将不断地优化它的交换机产品,增加相应的功能。免费的软件升级可通过www.ctrlink.com.cn进行并可下载至现场安装的设备。工作站上运行的配置软件升级亦可下载。

楼主:
工业以太网入门教程[第2讲]——虚拟局域网介绍 http://gx.gongkong.com/tech/class/detail.asp?id=262

楼主:
工业以太网入门教程[第3讲]——光纤及光纤传输系统介绍http://gx.gongkong.com/tech/class/detail.asp?id=263

楼主:
工业以太网入门教程[第5讲]——选择正确的产品需要考虑的问题http://gx.gongkong.com/tech/class/detail.asp?id=265

楼主:
工业以太网入门教程[第6讲]——什么是CTRLink?为什么选择CTRLink来代替办公级别设备?

CTRLink是由集线器、交换机、接口转换器、路由器和视频转换器等组成的一个工业以太网产品家族,这些产品用来连接一些现代的工业自动化设备。科动控制公司将工业以太网定义为符合电气电子工程学会(IEEE)802.3系列标准的一种技术,专为商业和工业环境下系统的强度要求而设计和制造。以太网技术已有30年的历史,它经过多次修正后,正成为下一代工业控制、流程控制和楼宇自控等方面的局域网络的选择。

  为什么选择CTRLink来代替办公级别设备?

     办公级别的以太网产品也符合IEEE802.3标准,可与CTRLink设备进行通讯。但有几个因素使CTRLink产品在工业和商业环境中使用时大大优于办公级别的产品。

  温度

     办公级别设备通常的规格为5℃到50℃的温度范围,而工业控制器比如PLC的工作温度则规定为0℃到60℃,以太网的设备应该和它相连接的设备有相同的温度级别。很多室外运用则要求设备工作温度为-40℃到75℃的范围。这个温度范围使办公级别的以太网设备望尘莫及。

  安装

     控制设备通常安装在小型柜板上,然后再安装在机柜中。设备固定或者是用螺丝安装,或者是嵌入到钉轨上。CTRLink可以安装在钉轨上,形成一个非常利落、干净和稳固的防震安装。CTRLink产品和其它工业设备外观上也非常映衬。而办公级别的设备只是桌面放置,无法提供稳固的安装。很多 时候,这些办公级别设备只是被搁置在一个地方,或者是简单的用双面胶布粘上即完事。总而言之,在工业控制机柜中,没有办公级别设备的立足之处。

  工业设备认证

     我们的产品虽然使用的是普通以太网的标准,却符合各种工业协会和组织对相关工业设备的认证要求。办公级别的以太网设备很少有符合工业自动化甚至是楼宇自动化的独特的认证要求。CTRLink产品的设计和测试,都是以工业设备中要求的电磁兼容性的超高要求为标准。所有的产品都是作为工业控制设备取得UL508认证。它们同时有c-UL,CSA C22.2 No.14 - M91认证。CTRLink中一部分产品取得了UL1604和 c-UL C22.2 No.213 - M1987 的认证,这是对在 Class 1,Division 2恶劣环境下使用的电气设备的认证。还有一部分产品获得了烟火防范必须的UL864认证。我们所有的产品都有CE认证标识,适合欧盟国家的使用标准。

  电源供应

     工业系统通常是由共用的低压控制变压器或直流供电提供电源。CTRLink系列产品可以在适合各种控制设备中的宽范围的交流和直流供电下工作。这种灵活性的关键是一个宽范围的直流对直流的转接器,可以通过一个大容量的电容来控制工厂供电中常有的电压的高低不稳现象。我们的产品还提供了更多的方式来达到冗余供电,以保证最大限度的系统运转不中断。办公级别设备需要插入墙壁电源的变压器供电,对控制柜内使用的产品来说非常不方便。而且还有可能意外的断开,形成极不稳定的供电方式。

  增强扩展的产品生命期

     世界级别的原设备生产厂商(OEM)都要求采购的设备有很长的产品生命期。不需要经常坏损的产品,更不愿意看到由此 带来的额外费用。尤其是OEM的设备已经取得了相关的认证并受到认证机构的来厂监督,这样他们对供应商的产品生命期及其认证的真实性有超高的要求。科动控制公司倾其所能确保CTRLink产品线具备这些公司要求的产品生命期。办公级别的设备就无法做到这一点,而且它们经常有各种各样的 产品更新无法通知到用户,使用户无法在一段时间内保持设计和功能的一致性。

  快捷的技术支持

     科动控制公司认为工业以太网是一个功能非常强大的技术, 但真正的理解它并为客户去服务并不是一个简单的事情。科动公司一直以培育这个市场以达到用户真正了解工业以太网的功能和优势为己任。我们在全世界各个工业市场做了大量的研讨会、文章发表、论坛、免费网站课程以及通过我们定期EXTENSION简报文章来由浅入深的讲解这门技术的方方 面面。我们提供快捷的电话和现场技术支持,引导我们的客户利用CTRLink产品系列实现最优化的工业以太网在控制系统中的运用。还有一个明显的例子,就是科动公司为了培 育工业以太网行业所做的永久承诺,我们成功的开办了工业以太网大学的网上版:

楼主:
工业以太网入门教程[第7讲]——CTRLink产品的高级功能[/b]

所有CTRLink 的集线器、交换机和接口转换器都可在即插即用状态下工作,但更多的功能则需要在可配置型(EISC)和管理型(EISX,EICP,EISB)的型号中得以实现。这些型号所支持的功能必须首先得到合适的设置,以便在使用中发挥起 卓越功能。

  信号强弱指示

    EISC系列产品对双绞线的信号强弱提供独特的监控报告。在其中的一个配置界面上有一个小的信号显示图形,表明每一个端口的信号强弱。这对于分析接线中出现的问题非常有帮 助。

  固定端口设置

    设置诸如速率、半双工和全双工、流量控制等参数通常是通过自适应协议来实现的。但是有些时候用户希望提前进行设置这些参数以便更快更稳定地启动交换机。使用固定端口设置可以使自适应协议停止工作,以便人工对每一个端口进行设置。

  服务质量(QoS)

    服务质量是为某类信息发送提供优先的方法。实时的或I/O信息应该给予最优先的考虑,而配置或实施信息则应该给予低优先考虑。交换机有多种方法来实现这一个功能。最普遍的方法是以端口为基础的服务质量,每个端口分配一个优先水平,所有在某个端口的信息都享有同样的优先水平。另外一个方法是基于源MAC地址,不同的MAC地址给予不同的优先水平。还有一种方法是基于以太网帧节中IP部分的内容, 这个叫做区别性服务或不同性服务。八位服务类别的值决定优先程度。 最后一个方法是基于包含IEEE 802.1Q VLAN标 记的以太网延长帧节。在这个标记中是一个由IEEE 802.1P 定义的三位的优先水平域。EISC、EISX、EICP和EISB产品系 列的服务质量都有所不同。

  出错继电器

    科动的部分产品提供“A”形式的继电器连接(通常处于开通状态),将网络中存在的问题以低压信号的方式传递到监控系统中。通常见到的问题是交换机的一个端口掉线。出错继电 器可以程对某些端口状态进行报警监控。

  串口

    我们在可配置型和管理型交换机中提供一个配置串口进行功能配置,用于设置各种高级功能。它包括一个DB9公头连接器,以DTE端口的形式连接,设置为9600波特率(8位数据, 无校验,停止位)。在EISC系列交换机中,利用串口和运行在Windows系统的配置软件进行设置。在EISX、EICP和EISB 系列交换机中,使用Windows系统自带或超级终端软件来设置。

  MODBUS协议(RTU,仆从)

    MODBUS协议是一个很知名的简单协议,从一个主站点来连接多个工业设备。EISC系列产品的串口配置可以支持这个协议。对于熟悉这个协议的人来说,用功能3(读取寄存),6(预设单独寄存)和16(预设多项寄存)可以非常容易的配置和读取EISC的通讯状态。这样主PLC可以通过寄存转移的方法来监控交换机每一个端口的状态。

  虚拟局域网(VLAN)

    VLAN使网络通过交换机进行逻辑化的分离,产生更高的吞吐量和网络安全。交换机上的端口必须分配到独自的VLAN中,这样使VLAN的通信限制在这些端口之间。EISC,EISX,EICP和EISB系列产品都通过简单的端口分配方式支持VLAN,但EISX,EICP和EISB系列同时支持延长的以太网帧节,包括 IEEE802.1Q VLAN标记。核心交换机可以识别并传播VLAN标记。而边缘交换机则会将无法识别VLAN的终端设备的 VLAN标记除去。相互交叉的VLAN则允许特定的设备可以到达多个VLAN网络,这个功能非常实用,因为不同组的设备 需要相互独立,一些共用的设备需要在这些多组的设备中实现共享。

  简单网络管理协议(SNMP)

    科动的 EISX,EICP和EISB产品系列可以提供管理型的产品。管理交换机定义为支持SNMP协议的交换机。管理交换机表现为一个SNMP的代表,有一套类似于MIBⅡ(管理资讯站)的标准化的对象,提供交换机上每个不同端口的数据状态。在交换机工作时,可以通过管理软件进行触发预设,对某些有意向的内容进行检查。

  Auto-MDIX

    这个功能提供接线自动转换,免除了使用单独的上传接口或使用交叉线的需要。有AUTO-MDIX功能的端口在上联时,自动确定连接方式。

  端口镜像 (Port Mirroring)

    交换机可以对某种信息发送进行限制,这样可以避免同样的信息发送到不相关的端口上。这个功能使利用协议分析软件来监控信息变得很困难。通过使用端口镜像,一个端口到另外一个端口的数据流量可以在其他端口得到复制,用于监控。

  主干(Trunking)和链路聚合

    主干,或链路聚合,支持IEEE802.3,是一种用来扩大交换机和交换机之间通讯吞吐量的一个方法,也叫骨干连接。通过将端口设置为主干端口,多条平行通路便在交换机之间形 成,使网络宽带增加。不利的地方是这种方法使连接设备的交换机可用端口相应减少。科动的管理型交换机,可以使用主干(Trunking)来实现冗余,网络断开恢复时间小于10毫秒。

  环网冗余(RapidRingTM)

     由科动控制公司研发的私有环网协议,可以提供环网网络中断后的冗余通讯通道。这个方法是基于和RSTP类似的概念但不支持网状拓扑结构。RapidRingTM 比RSTP性能更高,但需要以环形的网络来实现。

  多方信息过滤(Multicast Filtering)

    多方信息是指信息以多站组的方式从一个站点发送到多个站点。由于交换机通常并不清楚自己想与之通信站点的位置,所以通常信息发送会淹没所有端口,使交换机的优势得到削减。通过将端口分配到多方信息组里面,通讯就减少至仅限于有意向的端口上,从而避免了将信息发送到该组之外的设备上。

  静态转发表(Static Forwarding Table)

    交换机有一个站点地址和端口分配的表格。这些表格通过观察学习以太网帧节里的源地址而不断地更新。这种自动方法可以用人工方法来代理。将地址直接分配到地址储存记忆中,避免了地址表格的定期更新。

  快速生成树协议

    Rapid Spanning Tree Protocol(RSTP)快速生成树协议(IEEE 802.1w)是一个经过标准化的为数据通讯提供冗余通道和更高可靠性的一个方法。RSTP比私有环网提供更多的冗余通道。其恢复时间通常是1秒或2秒。RSTP与早先的恢复时 间更慢的IEEE 802.1D生成树协议(STP)可以兼容。

  现场软件升级

    科动承诺会不断更新我们的交换机产品和相应的功能。免费的软件升级可以在www.kedong.com.cn上下载,直接拷贝到现场已经安装的设备上。运行在计算机上的配置软件更新也可以免费在该网站上下载。

  网络管理软件

    网络管理软件可以通过SNMP协议和我们的交换机进行通讯。很多网络管理软件可以用来监控所有使用TCP/IP的设备。这样从一个软件就可以查看到所有网络设备的状态。科动提供以下网络管理软件:

  IntraVUETM是科动的一个软件产品,可以将整个以太网网络图形化,提供整个网络的实时通讯状态和每一个设备的实时工作状态。
  iSNMPTM是科动的一个软件产品,通过OPC服务器将SNMP数据提供给OPC的客户端设备。它也可以监控TCP/IP设备的工作状态。这样可以在一个人机界面设备上,对整个网络实施监控。
  OPC服务器

     OPC是控制行业里常见的用于数据交换的一个方法。一个有OPC的主机可以和我们的管理型交换机通讯,将数据传递到一个人机界面(HMI)的设备上,使数据以更方便和实用的方 式得以利用。

  网络服务器(Web Server)

    在交换机中安置Web Server,对交换机的配置就可以用一个标准的网络浏览器来实现。同时,这也是一个从远程来维护交换机以确保其工作状态良好的方法。

  网络分析软件

    虽然网络管理软件可以显示网络的工作状态,但有时需要对网络通讯中的信息进行分析,以便诊断和解决网络的问题。市面上有很多网络分析软件,它们从功能上和价格上都有不同。由于使用交换机的网络中发送的信息都是有针对性的,需要能够支持端口镜像功能的管理型交换机,以便监测网络上的绝大部分信息流通。科动的EISX、EICP和EISB系列产品都支持端口镜像。

  内置温度感应器

    简单网络管理协议(SNMP)的一个好处就是让设备供应商来定义管理资讯库(MIB),以便得到供应商产品的特殊产品功能。在我们的EISB、EISX 和 EICP产品系列中就是如此。一 个管理软件或OPC服务器可以读取EISB、EISX 或EICP产品里的内部温度数据,并针对温度过高采取相应措施。

网友A(2006-04-12):
支持,能贴出来让大家共享!

网友B:
不错的,讲得不详细

网友C:
不错的,讲得详细

网友D:
美国科动控制系统公司
在苏州有分公司的吧?
前几天看到在苏州人才网上招聘的

网友E(2009-06-12):
很好!

很适合初学者。假如能够系统的讲讲各种常用设备选型,比较会更好。

网友F:
不错的,讲得详细 drtert

网友G:
不错,学习中。。。

专供:intel网卡,工业以太网网卡

广州盈华,廖先生 Q179321907

网友H(2009-07-20):
不借,学习中,欢迎共同探讨:MSN:www.sunxa.com.cn@163.com

网友I:
我在德力西(杭州)变频器技术支持部工作,有兴趣的和我联系QQ:395105033

网友J(2009-09-03):
拜读了,讲的挺好的

网友K:
工业以太网OSM ITP62
光学交换机模板,带2 个100 Mbit s 光纤端口, 6 个10/100 Mbit/s ITP 端口和8 个数字量输入;冗余 24 V DC 输入电源和信号接点;具有网络管理功能 6GK1 105-2AA10

http://item.taobao.com/auction/item_detail-0db2-d32ab2fc263aaa544c7c6455678971c6.htm  点击进入查看!

网友L(2009-12-10):
太难懂了..................

网友M(2010-10-28):
很好,能让很多人把工业和商用区分开来。

 北京康海时代科技有限公司

        生产工业以太网交换机,光纤收发器,光电转换器    串口等

       联系电话:010-88861339-249

网友N:
学习了!

CONEXTOP推出面向串口服务器开发、生产商的高性能高可靠串口转以太网单芯片及模块

更多信息: www.creativetop.com
www.conextop.com
www.conextop.com.cn
或者致电索取更详细资料:13923749083,0755-26507585,传真:26507584,
黄先生,QQ; 719085541,Email: conextop@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