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单相220V输出的变频器

楼主(2006-01-02):
各位XDJM,大家好:
    首先祝大家新年好:) 。我想请教大家一个问题,目前市面的变频器一般都是三相输出的,那有没有输出能支持单相电机的变频器,即此变频器的参数为,输入为单相110V或单相/三相220V(50Hz),输出为单相110V(60Hz),此时负载电机额定电流8.8A或输出为单相220V(60Hz),此时负载电机额定电流为4.4A.(输入电压不限,输出要单相,且请注意输出电压110V和220V时的电机额定电流。对了,此电机额定功率为0.375KW.
    请教有谁能提供此方面的信息给我,以及能满足此功能的变频器的品牌,价格,供货方联系方式,或联系本人Emaill:lin_shuisheng@163.com ,不胜感激,谢谢

网友A:
以前问过,有但是这个功率要订做,似乎名字不叫变频器,目前我见到的厂商似乎都没用这种型号。不知你为何要这样的东东?

楼主:
这是配给我公司印刷机上单相电机(美国制造)用的,电机额定为单相0.375KW,支持110V(额定电流8.8A)和220V(额定电流4.4A)两种供电方式(须改变电机内部绕组联结方式),额定频率为60Hz 。因国内的的供电频率为50Hz,当供给110V电时,电机主回路电流很大,超过10A,电机发热较严重,发生跳机(主回路有10A过流保护装置)。改为220V供电时,情况有所改善。但我还是想了解有关如何解决此电机频率不匹配的问题,希望有人给个建议,谢谢~~

网友B:
加一个变压器,改为190V供电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