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怪 现象 想不通

楼主(2006-01-02):
本单位原工业用电是用配电箱入户的 因增容建配电房 将原配电箱输出线移到配电间接入电源后.出现了怪现象 车间里三相电机有的正转 有的反转(原线路都是正常工作的) 电源线采用三相五线的(非不人接入的)难题 后来只有一一把不正常的电机调线.
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A:
原因很简单,总开关以下的各分支电路的相序反了。

网友B:
对了,很简单的问题.

网友C:
不反转的电机是用变频器控制的

楼主:
只是从新接了总线 其他的分支没有动 也不是使用了变频器的不反转

网友D:
同意“飘渺无踪”

网友E:
我同时上面一位兄弟的说法,正常是的电机是变频控制的,如果你在没有动出线的情况下。

网友F:
再加上单相电机和直流电机以及有自动判断相序(好像在集市上流动的冰激凌机上见到)不会反转

楼主:
谢谢大家的看法 问题可能是上面所说的有变频器的和直接接线的问题 因当时自己手头忙 没有在现场 所以也没有仔细询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