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大虾消除和避免变频器干扰的方法和措施

楼主(2006-01-02):
注塑机加装变频器节能后,电脑受变频器干扰而无法实现温度控制,采取单独可靠接地、电源线信号线分开走线后,仍无见效。
请教各位大虾消除和避免变频器干扰的方法和措施。

网友A:
1.变频器输出使用屏蔽线,而且屏蔽层单端接地
2.电源线信号线分开走线后仍不见效,考虑在变频器进线端加滤波装置!
3.如有必要,控制线也是用带屏蔽的!

网友B:
建议您加台电抗器  我们给客户处理过此类问题  欢迎咨询 13325215833

网友C:
输出输入加滤波器

网友D:
建议把380V的电源进出线都用屏蔽的。

楼主:
谢谢大家!再试试.

网友E(2008-04-28):
变频器输入端加电抗器,控制电源进线加隔离变压器,信号线都用屏蔽线,屏蔽层单端接地.

网友F:
同意6楼的说法...........

网友G:
一楼的师兄说的有道理,我也遇到过,以上方法都不行,还可以试试将载波频率降低,效果也比较明显,屏蔽层单端还是双端接地要根据现场状况来定,两种都可以试一下。出线侧也可以加电抗器!

网友H:
输入输出加电抗器,再降低开关频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