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小型继电器供电电源的问题

楼主(2006-01-02):
请问继电器采用24v直流供电电源,但有人说用开关电源不好,要用普通的直流电源(就是只有整流滤波的那种),想问问确实不应该用开关电源么?那普通的直流电源有卖的么(不要太贵)?谢谢各位大侠

网友A:
晕过去,普通直流电源的原理和开关电源是一样的原理的,只不过是输出电压可调而已!!

网友B:
你好
我们公司主要是做继电器的

网友C:
我们用开关电源比较多,好用呗。
不然还得用变压器降压在整流麻烦了。

网友D:
你好,我们公司可以帮你搞定这个事,请你来电26434835古生

网友E:
大胆用!只要你不要求很高的精度。
我们用得多了。就计算机电源(还是商用的)。注意负载不要过载。

网友F:
可以使用

网友G:
根据你的输出电压、功率要求决定采用何种电源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