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许继DCS监控失真的原因

楼主(2006-01-02):
我们是缅甸大巴纸浆厂,独网运行,许继DCS监控系统在运行中瞬时失真,一万五的机组,九千左右负荷,瞬时显示六千,但其余指示正常,另外的并网机组无负荷增加.求大侠指教

网友A:
中国外贸通一个值得看的信息平台,"创造生意机会"是我们的经营理念.
"价值最大化,贸易全球化" 是我们追求的价值目标.为您创造更多的生机会.
http://china.53trade.com/?llp102

网友B(2011-07-12):
我想问下是短时间的失真还是一直失真,如果短时间失真应该是数据传输的时候遇到干扰了,长时间失真可能是采集数据的相应卡件对应通道坏了,建议换AI卡,也有可能是在画面的动态属性的某些参数被改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