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co步科 HMI
熟悉EVIEW屏宏指令的请进来

楼主(2006-01-02):
E屏在宏指令GETDATE,SETDATE中支持多从站地址吗?我在做一个报警宏,两个从站中的数据在宏中与一个LW比较后的结果,发给第三个从站,宏该如何写,为什么我写的老通不过编译?
另一个问题,一屏多机为什么屏反映慢,COM灯亮一下,等两秒再亮一下,不是波特率的原因导致慢,是不是从站地址不连续? 万分感谢!

网友:
劝你不要浪费时间试了
同样是mt500, 同样使用easybuilder, 但eview的屏宏指令并不支持多从站地址, 其实eview还是使用老版本v252的软件, 就是以前某家公司代理easyview的版本
但weinview从v262开始,宏指令就支持支持多从站地址, 为何会有此差异, 多看看网上的讯息吧

网友A:
一主多从对EVIEW而言是无法实现的,因为假如多从当中有一个站坏了,EVIEW就不断查询这个站却不知道跳过,整个系统都瘫痪了。谁也不能保证每个站都不停电不是?所以你放弃吧

网友B(2006-03-31):
技术咨询热线:0512-85180560
刘

网友C:
没有中断字,所以如
蹬车上班
所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