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CPCI的hotswap

楼主(2006-01-02):
请问有没有对CPCI的hotswap技术熟悉的大侠啊?请问热插拔控制器应该在系统的哪个部分实现呢?肯定不会是在System Slot上实现吧?小弟刚接触CPCI,肯请各位指教。

网友A:
hotswap 是2.1标准,主板在BIOS级别支持,软件驱动。

楼主:
呵呵,曾兄所言极是。可能我说的不太清楚。我指的不是插板上的热交换控制器,而是支持整个系统的HSC,它要求能够分别控制各板的BD_SEL#、HEALTHY#等信号。有的资料说它可以在System Board上实现,我想不太明白,因为System Board上并没有能够分别控制其它Slot的相关信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