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的空载电流不平衡,为何

楼主(2006-01-02):
本人今天在厂里无意中发现我厂电工重新绕制的电机三项电流严重的不平衡,分别为9A,4A,7A,甚为疑惑,本人的专业是仪表自动化,对电气知道不多,请哪位师傅给指点一下,问我们绕电机的师傅他也说不清楚,说他们绕的都不平横,我有点晕,可是都能用只是不久就烧了。用的时间不长吧。

网友A:
相差也太远了呢吧,这样的电机能用吗?就是不平衡,是不是绕制电机时电机绕组接错了,测试一下每相的电阻相等吗?也有一种可能是匝间击穿!

网友B:
是什么马达啊,普通的三相马达吗(鼠笼)
运行的时候会不会发热量特大啊

网友C:
如果是这样的话,电机的转速是不高的,而且噪音特别大。运行时间长了就烧电机了。/

网友D:
差别这么大.叫他返工吧!

楼主:
各位:能告诉我是什么原因引起这么大的差别吗?我厂里绕电机的人说他们绕的都是这样。我很晕的。是普通的三相鼠笼电机。我今天测的是11千瓦的。

网友E:
差别太大了,原因是绕电机时各绕组的扎数不对.

网友F:
绝缘层没处理好

网友G:
用万用表测一下绕组间电阻,要用性能好的那种万用表哈。

网友H:
1 电源电压?
2 电机匝数?
3 电机接线?
4 电机硅钢?
不平衡应该控制在〈15%。

网友I:
给你一点意见吧,我从事电机行业有十年了。从你上面来可能性比较大问题出在转子上。不是线圈上。多为转子断条了。从新换个转子就搞定。

网友J:
有几个方面的原因:
1:转子线包匝数有误差,如绕线错误
2:转子在下完线后接线有误
3:鼠笼式转子有断条导致切割磁力线不均
4:如果有就地无功补偿的话不防先去掉电容试试看

网友K:
马达线圈重新绕吧,

网友K:
对了,问绕电机的师傅他接头是怎么处理的?是不是接头太多了?
铜线接头很重要的,

网友L:
不应该是转子原因,或者主要原因不是由转子引起的.

楼主:
谢谢各为大哥,真长见识

网友M:
电压不平衡导致电流不平衡,电压不平衡4%,电流不平衡达20%.

网友B:
 gcmopw: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6-1-3 22:31:00
    给你一点意见吧,我从事电机行业有十年了。从你上面来可能性比较大问题出在转子上。不是线圈上。多为转子断条了。从新换个转子就搞定。

所说的转子断条是只某一个转子还是其他意思啊?谢谢

网友B:
 贵州八年: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6-1-5 18:07:00
    电压不平衡导致电流不平衡,电压不平衡4%,电流不平衡达20%.

请教,这样的数据是怎样得来的啊,是经验值还是有算法的啊,谢谢

网友A:
下面引用由gcmopw在 2006-1-3 22:31:00 发表的内容:
  给你一点意见吧,我从事电机行业有十年了。从你上面来可能性比较大问题出在转子上。不是线圈上。多为转子断…
--------------------------------------------------------------------------------------------
这个我不是很懂,如果转子断条,按理说转子位置是变化的,定子位置不便,是不是不是一相的电流变化,而是其它相也有影响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