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DCS-500故障,急!!!

楼主(2006-01-02):
我公司三台ABB-DCS500直流调速器在启动时同时出现F17故障,给对X12、X13扁平电缆重新插接后一台恢复正常,别外两台还是显示F17。后又对一台正常一台故障的主控板对换,故障的换到另一台仍显示F17,我怀疑是主控板坏了,但两台同时坏了的可能性应该很小呀,请教各位高手,若是主控板坏了应该如何测试?

网友A:
  查说明书,,一定要原因的

楼主:
说明书说的不详细,哪位同仁有这方面的经验请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