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蜂鸣器小疑问

楼主(2006-01-02):
自励=有源,他励=无源?这样理解对吗?

段式LCD的驱动芯片HT1621资料中只有下面的信息,是否只要将5V的蜂鸣器直接接到BZ和/BZ就可以用命令使之发声呢(不用加三极管增加驱动能力?)我看到有些蜂鸣器的参数:消振频率(4.0 ± 0.5 KHz)。这种情况是不是只有给4KHz的频率才能发声或者说其他频率会影响其使用寿命呢?

请大虾帮忙解释一下,多谢!

资料:
HT1621 内嵌一个简单的声音发生器, 可以在管脚 BZ 和/BZ 上输出一对驱动信号, 用于产生一个单音。 执行 TONE 4K 或 TONE 2K 命令可以输出两种频率的声音 4KHz 和2KHz。TONE ON  或TONE OFF命令用于打开或关闭声音输出。 管脚BZ和/BZ是声音输出管脚,也是一对差动驱动管脚, 用于驱动蜂鸣器。 当系统失效或禁止声音输出时, 管脚BZ和/BZ将保持低电平的输出。

网友A:
不会有什么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