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电路负载平衡问题

楼主(2006-01-02):
请教各位:三相电路中的负载平衡是不是指三相电路分别带的负载基本相等呀?如果不相等会有什么后果?实际的控制电路中一般控制电路电源是380V/220V也就是三相中的两(或一)相,这样的话不会影响三相负载平衡吗?恳请指教!谢谢!

小旭!

网友:
用吧,没有事

网友A:
XJ11过压、欠压、断相、相序保护继电器
带有这种中间继电器的设备,运行在不三相不平衡的电路就存在问题了,我就遇到过!

网友B:
没什么大不了的,尽管用.

网友:
不平衡时,中性点电位不为0v
电源质量不好,

网友C:
我也见过这样的问题,是4P漏保,我用A相和N相来控制配电柜的散热风扇和热光灯,漏保就是合不上,

网友D:
大胆用,就控制回路那点电流,不会对系统有“任何”影响。
负载不平衡会带来一系列的问题,中心点漂移、变压器过热、电压不平衡等。

楼主:
谢谢各位!祝大家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