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一个ADAM4520模块能组成双机热备吗?

楼主(2006-01-02):
我用一个ADAM4520转换器连接两台上位机可以吗?怎么连呢?工控机里装有组态王6.5,下位机由几个4015、4017、4050组成。请知道的DX指点一下迷津,刚刚接触不就有点迷糊了。。。谢谢!

网友A:
关键看kingview 是否有此功能?  一个计算机控制系统的冗余可包含以下的内容:
·       冗余控制器
·       冗余的MMI层上位机
·       冗余(以太网)通讯总线
·       冗余电源
·       冗余的现场总线(RS485通讯)
    一个计算机控制系统的冗余功能的强弱是衡量一个控制系统能否能用于重要控制的标志.
  MMI上位机冗余的实现比较简单.
 控制器冗余的实现比较复杂,他牵涉到实时数据的跟踪(时间短,数据量大),处于主控的控制器死机的判断.
计算机冗余控制系统网络结构见: http://www.tiasky.com/ 我公司的软硬件支持控制器冗余。

网友B:
专业销售研华产品,有什么疑问,可以随时交流!
msn:kusite213@hotmai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