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
请问含碳量1%左右的钢水被打散后落入水中生成的金相组织.

楼主(2006-01-03):
请问含碳量1%左右的钢水被打散后落入水中生成的钢砂的金相组织.以及各项指标.如果要再处理.提高刚性,弹性,以及耐磨度,再如何做.谢谢.麻烦各位.

网友A:
我想该组织是马氏体组织,它是金相组织中最硬的组织,需要进行回火变成回火马氏体组织才能使用.

楼主:
请问一般输送钢砂需要什么设备.?在水中从低处向高处输送.谢谢.

网友A:
不好意思,这个问题我不知道,我没有接触过这种设备.

楼主:
你实际见过吗?我见的是再淬火,回火,再风冷,你见过直接回火的?强度怎么样?能省一步工艺是最好的了.谢谢.请说一下.

网友B:
钢砂入水后马上离开水,利用钢砂内部的热量可以回火,表面形成回火马氏体。强度可以明显提高,缺点是内部有应力。

楼主:
谢谢.能不能说一下你做的话.需要什么工艺流程.因为钢砂1-3MM.
钢砂入水后马上离开水是好办法.但工艺很难控制.从水中取出后应该是烘干.请问下一步工艺哪步合适?

楼主:
哪位朋友了解一些,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