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调速
求6RA24报F035的解决方法

楼主(2006-01-03):
最近所使用的6RA24时不时的报F035故障,经查制动抱闸器是好的.速度反馈是测速机,发生故障时电机电流在210A左右,转速为0,各类机械故障均排除,电机的额定电流为344A,请问是否有哪些参数设置不准确而导致的?

网友A(2006-02-07):
检查一下励磁回路的相序